为了SSD硬盘的性能,准备为我的thinkpad X1安装WIN7,先做一下功课

楼主(2011-12-12):
我一直说:大家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其实也在帮助自己。 我在2010-03写过一个帖子:大家转用WINDOWS 7 吧。 在各位热心网友的帮助下,编写了这份教程,1分钟就能学会

上面的这个帖子我将所有安装用到的工具与资料上传了。 现在我的X200手提已经报废淘汰,新的THINKPAD X1 买的时候供应商装了一个WIN7的克隆版,很不放心,当时我改装成XP系统。

现在为了SSD硬盘4K对齐的问题, 我决定装成WIN7。

利用上面帖子提供的工具,我测试到我的X1已经有了SLIC2.1,也就是说,不需要升级破解BIOS, 我的X1已经有了条件安装WIN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不用怕升级BIOS失败将X1搞成砖头了。

BIOS有了SLIC2.1, 根据之前的方法,需要找到联想X1的WIN7 OEM证书,然后在 win7 下,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cmd 命令,然后运行

    slmgr.vbs -ilc LENOVO.xrm-ms

问题1:之前我找到的X200证书,不知道能否用于X1上: X200的WIN7证书LENOVO文件.rar(文件大小:2K) (原文件名:LENOVO.rar)

网上流传有两个联想的WIN7可激活的OEM序号:

22TKD-F8XX6-YG69F-9M66D-PMJBM --- XXXXX-OEM-8992662-00497 --- LENOVO/IBM (Original)
6K2KY-BFH24-PJW6W-9GK29-TMPWP --- XXXXX-OEM-8992662-00537 --- LENOVO/IBM (Re-released)

问题2:这两个序号,能否用于X1上?

随便输入一个, 如输入 22TKD-F8XX6-YG69F-9M66D-PMJBM ,连线激活,约半分钟后提示激活成功,并且显示出XXXXX-OEM-xxxxxxxx 这个ID号。

至此,WIN7和谐成功。

网友:
我自己联想是硬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联想是硬刷的
我之前的X200也是硬刷到SLIC2.1的。 需要在网上找到其它人制作的带SLIC2.1的X200 BIOS程序。

我对此有两个疑问:

    1. 万一文件数据有误,刷进去错误的BIOS,岂不机器变成砖头了?
    2. 以后升级联想官方的BIOS, 会不会将之前硬刷进去的SLIC2.1冲掉(感觉应该不会冲掉,可能是多余的担心)。

目前我的X1已经有了SLIC2.1,就不必做这个硬刷的动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联想是硬刷的
我之前的x200也是硬刷到slic2.1的。 需要在网上找到其它人制作的带slic2.1的x200 bios程序。
我对此有两个疑问:
    1. 万一文件数据有误,刷进去错误的bios,岂不机器变成砖头了?
    2. 以后升级联想官方的bios, 会不会将之前硬刷进去的slic2.1冲掉(感觉应该不会冲掉,可能是多余的担心)。
目前我的x1已经有了slic2.1,就不必做这个硬刷的动作了。

好像不是硬刷,重装系统有没有了,应该是在开机时加载的动态bios,当系统访问bios检查是否正版时挟持硬件bios!

网友:
amork  给你个工具  随便装哪个版本的win7系统 不过建议你装专业版

我现在用的是 thinkpad的 移动工作站 W520  一个电源就和笔记本差不多重  真蛋疼。。。早知道也买X1了
以为X1不适合做开发的

我一般用两个方法   一个我有OEM的盘,是无约而来的33in1的盘,我用这么久没遇到过问题
第二个就是装好了导入证书  参见附件

不过说实话,这么新的电脑 应该有官方恢复盘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不是硬刷,重装系统有没有了,应该是在开机时加载的动态bios,当系统访问bios检查是否正版时挟持硬件bios!
我之前写的教程有另外一个方法(第3点),就是使用虚拟的DELL SLIC2.1程序,让WIN7认为有硬件BIOS SLIC2.1。

3. 在普通的电脑上安装, 以方法激活   这个方法1分钟就能学会。 不用升级BIOS,电脑硬件没有任何风险。而且,这个方法据说应该可以永久使用的。最妙的是:它适合所有的电脑。

【12楼】 usecool 提供了和谐器ourdev_537299.rar(文件大小:517K) (原文件名:oem7Y.rar)

它的原理是用GRUB虛疑 SLIC2.1,導入証書,改金匙。這種工具也能和諧得很好,只是有沒有惡意代碼就很難得知。

操作方法是:

1. 安装 win7。
2. 运行 usecool 提供的和谐器。
3. 约10秒后提示成功激活。变成了正版。

这种方法很简单,可以适合所有的机型。 用SLIC查看器,发现它是模拟了一个DELL的OEM SLIC。 只需要运行一次就行 :)

网友:
http://www.pccppc.com/category/2
我一直用的是小马提供的oem7搞定
目前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安装步骤:
上http://msdn.itellyou.cn/
下载最新版的win7 ISO,刻盘
全新安装后,右键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小马的工具,重启后即完成任务。
然后再做个ghost或者等软件装完了再装ghost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用的是 thinkpad的 移动工作站 W520  一个电源就和笔记本差不多重  真蛋疼。。。早知道也买X1了
以为X1不适合做开发的

我一般用两个方法   一个我有OEM的盘,是无约而来的33in1的盘,我用这么久没遇到过问题
第二个就是装好了导入证书  参见附件

不过说实话,这么新的电脑 应该有官方恢复盘的吧。。。。。
我之前想买四内核八线程的THINKPAD, 却发现X1最高只是两内核四线程的I7-2620M。 只有W系列才有四内核。想想W系列的体积与重量,我就放弃了。

X1非常适合做开发。春风最近买的T420, 配件质量比X1差一大段,估计W的配件质量也没有X1好。X1完全不发热,功耗只有T420 I5的一半,非常省电,适合移动办公。

另:我买的是淘宝水货RV6版本,这个版本是裸机,不带操作系统的,可以在联想的国外网站查得到这个机型的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http://www.pccppc.com/category/2
我一直用的是小马提供的oem7搞定
目前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安装步骤:
上http://msdn.itellyou.cn/
下载最新版的win7 iso,刻盘
全新安装后,右键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小马的工具,重启后即完成任务。
然后再做个ghost或者等软件装完了再装ghost
哈哈,又多一个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二个就是装好了导入证书  参见附件
哈,好的。如果我在楼主位的联想X200证书不能适用了X1,我就试一下你提供的证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F:
http://www.pccppc.com/category/2
我一直用的是小马提供的oem7搞定
目前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安装步骤:
上http://msdn.itellyou.cn/
下载最新版的win7 iso,刻盘
全新安装后,右键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小马的工具,重启后即完成任务。
然后再做个ghost或者等软件装完了再装ghost
哈哈,又多一个方法。

小马提供的工具里面有高级选项可以选择特定机型进行相关证书的导入。
不过我一般图方便用的是默认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联想是硬刷的
我之前的x200也是硬刷到slic2.1的。 需要在网上找到其它人制作的带slic2.1的x200 bios程序。
我对此有两个疑问:
    1. 万一文件数据有误,刷进去错误的bios,岂不机器变成砖头了?
    2. 以后升级联想官方的bios, 会不会将之前硬刷进去的slic2.1冲掉(感觉应该不会冲掉,可能是多余的担心)。
目前我的x1已经有了slic2.1,就不必做这个硬刷的动作了。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联想是硬刷的
我之前的x200也是硬刷到slic2.1的。 需要在网上找到其它人制作的带slic2.1的x200 bios程序。
我对此有两个疑问:
    1. 万一文件数据有误,刷进去错误的bios,岂不机器变成砖头了?
    2. 以后升级联想官方的bios, 会不会将之前硬刷进去的slic2.1冲掉(感觉应该不会冲掉,可能是多余的担心)。
目前我的x1已经有了slic2.1,就不必做这个硬刷的动作了。
好像不是硬刷,重装系统有没有......

我确实使用dos引导盘刷的bios,bios是官方提供的,不过国内网页上木有更新,要从国际网站上下

网友:
对于windows 7 OEM的系统,跟哪个电脑没有关系的,比如我的X200装旗舰版的话,激活用dell的旗舰版OEM KEY就可以激活了呀。。关键是你BIOS里面有SLIC 2.1跟对应LENOVO的证书,哈哈。。

PS:我的SLIC 2.1是用MARK的。。

网友:
俺的x201i直接装LENOVO oem win7 u直接就激活了,其他台式机都用软SLIC2.1.但有时会失效,不过重新启动电脑又可以了

网友:
莫老大,不用指望这bios激活,taobao上有卖正版的序列号的,都是MSDN领的那种,2块钱一个,我买过好几个给别人用,都能用的

网友:
我的x220 ms1,也是直接安装win7,安装完毕之后提示已激活

网友:
老大,我这有Win7安装版的镜像

无需破_解,装完直接就是激活状态,windows defender一直开着也没事
目前已在华硕K42及家中组装机上测试稳定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拿Q中转站发给你(太大了,估计没法传到论坛上)

PS:我一般用U盘烧镜像装,这样避免了光驱老化或刻录光盘质量不过关导致的数据出错

跟楼主位的ID一样,Lenovo的OEM 不过这个序列号并能够不拘泥于品牌对应

网友:
回复 网友G:
莫老大,不用指望这bios激活,taobao上有卖正版的序列号的,都是msdn领的那种,2块钱一个,我买过好几个给别人用,都能用的

taobao就是强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我现在用的是 thinkpad的 移动工作站 w520  一个电源就和笔记本差不多重  真蛋疼。。。早知道也买x1了
以为x1不适合做开发的
我一般用两个方法   一个我有oem的盘,是无约而来的33in1的盘,我用这么久没遇到过问题
第二个就是装好了导入证书  参见附件
不过说实话,这么新的电脑 应该有官方恢复盘的吧。。。。。
我之前想买四内核八线程的thinkpad, 却发现x1最高只是两内核四线程的i7-2620m。 只有w系列才有四内核。想想w系列的体积与重量,我就放弃了。
x1非常适合做开发。春风最近买的t420, 配件质量比x1差一大段,估计w的配件质量也没有x1好。x1完全不发热......

x1是镜面屏么?会不会反光很厉害?

网友:
公司配得x201,买回来的时候装得是xp系统,我直接安装了win7联想oem版,装完之后没有做任何操作,直接就是正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莫老大,不用指望这bios激活,taobao上有卖正版的序列号的,都是msdn领的那种,2块钱一个,我买过好几个给别人用,都能用的
骗子而已。我买过几次,全部一段时间后就会过期。

楼主:
回复 网友I:
x1是镜面屏么?会不会反光很厉害?
X1反光厉害,是没有用过X1的人的意淫而已。

网友:
笔记本现在都是win7好装(一键恢复),xp反而难装~

网友:
回复 网友J:
笔记本现在都是win7好装(一键恢复),xp反而难装~

安装版:
优盘装PE,XP镜像放到非C盘
开机进优盘PE,挂镜像

---在点击安装前拔掉优盘---
点击安装,如果有错误提示不用理会
重启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Ghost版:
进PE,格式化C盘,打开Ghost镜像,把镜像里的所有东西拷进去

---用硬盘工具将C盘设置为“活动”(即一开机从这个盘启动,不同软件有不同叫法)---
搞定 (如果无光驱,不支持U盘启动,可以直接把硬盘拆下来,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完成拷贝、设置)

网友:
不知道装oem的win7和通用版的win7有什么区别?

网友:
要不是一些老软件 win7 不是特别兼容  装win7 是不错的 现在用的是win7 64位

网友:
我的NC6400刷了BIOS,就是2.1了
直接激活win7旗舰
刷的bios也不是全部都刷,只刷需要的那些字节就可以了
也可以用内存刷的方法

网友:
oh,我的x201i电池瓜了,两年都还没到,阿莫买的X1水货多少米?我也要换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oh,我的x201i电池瓜了,两年都还没到,阿莫买的x1水货多少米?我也要换机了
普通500G硬盘是8500元,型号RV1,不知道是否IPS屏。

我的是SSD硬盘,10600元,型号RV6,是IPS屏。

网友:
Win7现在不用刷BIOS激活了,有激活工具的。
我装了好多机器了,都是软激活的。

网友:
我以前官网下的镜像,安装后用小马的工具和谐的,没有什么问题。
装的双系统,XP用的还是多点,一些专业软件对win7兼容不是很好。

网友:
软硬激活差不多。开机后BIOS会shadow到内存中。在Windows激活验证启动前改掉内存中shadow的Bios,添加SLIC信息即可。

唯一的危险是,MS利用windows defender等软件将修改程序和谐掉……

网友:
回复 网友G:
莫老大,不用指望这bios激活,taobao上有卖正版的序列号的,都是msdn领的那种,2块钱一个,我买过好几个给别人用,都能用的
你说反了。微软已经承认对硬刷BIOS添加SLIC的方式无能为力了。

网友:
MARK,留着以后看肯定有用!

网友:
等阿莫折腾完了再换机,哈哈哈,非常理智的消费

楼主:
回复 网友K:
等阿莫折腾完了再换机,哈哈哈,非常理智的消费
哈哈,每三年我换一次手提电脑,每一次折腾1-2个星期左右 :)

楼主:
正在备份数据。今晚开始正式动工安装WIN7。

网友:
我从淘宝上买了个win7的序列号,专业版的,二十元好像,能通过微软的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L:

软激活一直好好的,硬激活微软更是束手无策,真到不能用那天再算吧,花这冤枉钱干嘛呢?
微软基本上是已经宣布投降了,将下一代防盗版技术寄希望于UEFI的Trusted Computing技术,也就是俗称的锁bootloader这个终极大杀器。不过看下已经实施UEFI + TPM的MacOS X的下场就知道矛厉害还是盾厉害了。

楼主:
最新消息:

用slmgr.vbs -ilc LENOVO.xrm-ms 激活成功.哈哈....

网友:
其实也可以试试 WES 7,这个不用激活,还可以自己定制Win7.去掉那些不用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M:

WSE容易搞到吗?以前一直用rt7lite做精简。

网友:
我也在装系统,蓝牙还没装上,竟然提示我找不到蓝牙,不知道有没有蓝牙.

网友: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 SP1 可以到微软网站下载.

网友:
我是自己装的台式机,刷上了lenovo的Silc,然后装联想自己的OEM系统,XP和Win7都一样。bios里有一些字段是用来储存这种信息的,刷之前刷写工具会校验,我的那一段是空白,所以没什么风险,台式机的好处就是bios芯片方便更换,我手里准备了一片winbond的,万一失败直接换上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也在装系统,蓝牙还没装上,竟然提示我找不到蓝牙,不知道有没有蓝牙.
我的用驱动精灵,一下就全部装好了,蓝牙也自动出来了,灯也亮了 :)

哈哈,还是买水货好,买行货有没有蓝牙都不知道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N:
我也在装系统,蓝牙还没装上,竟然提示我找不到蓝牙,不知道有没有蓝牙.
我的用驱动精灵,一下就全部装好了,蓝牙也自动出来了,灯也亮了 :)
哈哈,还是买水货好,买行货有没有蓝牙都不知道 :)
有蓝牙的,还是行货机器好,原来侧面还带个开关,打开就好了,防止病毒木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