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1002步进电机控制信号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1-12-12):
我用tc1002做的步进电机驱动,用的2631的光耦,由于2631买的不同的厂家的芯片,其中一种很正常,另一家的在大电流的情况下震动很厉害,但是用示波器点在tc1002的信号输入端震动就没了,松开又会震动很厉害,示波器点在方向信号引脚上电机就停止转动,希望高手能指导一下。

网友:
改变一下光耦的负载电阻。 比如增大一倍试试

楼主:
把270电阻的换成540的吗,我换了没见到效果,不加负载电阻到1K都不见效果

网友:
买这个芯片,他们公司应该是提供全部的原理图PCB之类的吧?刚开始做步进驱动的时候和他们接触过,因为当时完全不懂,测试的时候测出来效果很差,就放弃了。现在想想有可能是当时设置的不太好。

你可以试试把两个板子的1002换成一个厂家的,确认一下是不是外围器件的问题。
另外你可以测一下参考电压什么的其他管脚,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2没问题,换个2631好了,不明白其中的原因,2631芯片买的是不同的厂家,光耦出来的波形没有原来的那个光耦出来的好,但是小电流没影响,大电流就很震动,理解不了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没注意看题目,我以为你说的是1002不是一个厂的,不好意思
这个芯片效果咋样?据说是IM2000S的升级版

网友:
那个4093和下边6pin的那个是干嘛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1002还可以,57和86的直流驱动都很好的,现在我想自己改交流的,做出来的效果就是没有直流的效果好,我的交流变直流用个整流桥和2个470uF和2个104的电容做成的,效果不太好,换了lc滤波效果也不好,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至于4093的作用我也说不太清楚,就知道他和方向控制,还有脉冲选择有关系,下面的6pin就是单脉冲和双脉冲选择的跳针。
还是希望高手能给我解决2631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其中一个2631输出来的波形稳定度没有另一个输出来的好,同样的低频(在1k左右),同样的2细分,小电流每个细分上升的幅度小,输出来的波形影响不大。而大电流的情况下每个细分上升的幅度大,所以现象就表现出来了。不知道是否正确,希望高手指点。
  不过2k以上就运行正常了,不会出现强烈的震动了。但是效果还是赶不上直流。

网友:
不知道1002 的价格如何?望楼主解答,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上说驱动器成本75-85,也不知道楼主搞下来花多少

楼主:
我们公司卖这个芯片,我不管业务,不知道具体的价格,你可以给业务员联系,给你一个qq:253046406

网友(2018-06-10):
Have you got the issue resol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