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开机后几十秒就自动关机,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12-12):
sim900供电能够达到4.6v,开机后工作电压是4.2V,开机后几十秒就自动关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估计电源问题,内阻太大。

楼主:
是电流太小了吗

网友:
电压高也会保护关机

楼主:
现在是把卡拿掉,就不会自动关机,SIM900上电后,SIM_VDD没有电压输出,是正确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把卡拿掉,就不会自动关机,SIM900上电后,SIM_VDD没有电压输出,是正确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把卡换了就可以了,你可以换自己的手机卡试试看(3年前的SIM卡)

网友:
怀疑太老的MODEM不适当最新的SIM卡,还有一种现象是不同地方,现象也不一样,你可以换一个地方试一下(确定在不同基站下的信号)

网友:
关机前串口会有相关信息输出的。重点查查电源供电部分。

网友:
电源的问题,典型的表现:没装SIM卡就OK,装SIM卡就挂掉

没装SIM卡模块不会去注_册基站,不会出现大电流,一切OK,只要装好了SIM卡,模块去注_册基站,发射电流达到2A,看看你的电源,布线能不能保证,如果不能保证,挂掉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现在是用面包板焊接的,我是从STM32小板上的USB接口引出5V电压,然后通过了一个二极管进行降压,给SIM900模块供电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因为电流过大,将电源拉低至低于3.4V,模块进入关机状态。看看你的电源带载能力是否足够,
用示波器也可以抓到瞬间电源被拉低的现象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电源的问题,现在通过一个直流电源供电,直接接在模块引脚上,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谢谢大家了哈

楼主:
模块可以打电话,发短信,但是在联网的时候,AT+CIPSATRT="TCP","",""    IP地址怎么设置啊,局域网的IP地址不行,是要公网的IP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论坛里面看见你有说关于把服务器的IP设置成公网

你自己的服务器需要在公网上开通一个端口,将你的服务器在公网的地址以及这个端口填入到IPSEND指令中去才能连接成功。

在公网上开通端口是怎么开通呢

网友:
电流太小了,最大电流不能达到2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的问题,典型的表现:没装sim卡就ok,装sim卡就挂掉
没装sim卡模块不会去注_册基站,不会出现大电流,一切ok,只要装好了sim卡,模块去注_册基站,发射电流达到2a,看看你的电源,布线能不能保证,如果不能保证,挂掉是不可避免的。

猫少这方面的造诣。望尘莫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了,现在是用面包板焊接的,我是从stm32小板上的usb接口引出5v电压,然后通过了一个二极管进行降压,给sim900模块供电的。

GSM模块电源设计最好不使用二极管降压,二极管的压降随电流波动太大,易造成系统不稳定,能用LDO尽量用LDO设计。

网友(2012-09-04):
小儿科的问题!为什么不去看看手册呢?

网友(2013-01-16):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4-03-30):
电流太小了。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