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传感器能读到小数点吗?

楼主(2011-12-12):
各位有没有用到DHT11温湿度传感器啊?

这个传感器资料上说可以读到小数位,可我怎么也读不出来哦,求救!

网友A(2012-02-02):
没用过这个东西,,你写的十层楼真好,真长见识!

网友:
应该可以读出来的。每次读出的5个字节里面的第二、四字节就是湿度和温度的小数。

但小数部分始终为零。也就是说DHT11的湿度测量分辨率是1%,温度测量分辨率是1摄氏度。

网友:
DHT11无小数部份,读回数据只有低8位有效,且是整数,低8位的最高位表示负号

网友:
可以读出,但是读出的是0,精度是1%,只要读出前边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读出,但是读出的是0,精度是1%,只要读出前边的就可以了

湿度的精度达不到1%,只有正负5%。分辨率和精度是两回事

楼主(2012-05-2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读出,但是读出的是0,精度是1%,只要读出前边的就可以了
----------------- ...

明白,多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东西,,你写的十层楼真好,真长见识!

哎~~惭愧啊,我是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啊,是转帖的啊。我自己连菜鸟都不如呢,刚入门,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2013-05-04):
貌似小数部分是0

网友:
二进制转浮点数

网友:
DHT11路摊货就别指望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