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序仿真-ram发现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1-12-12):
在进行FPGA的ip生产ram的仿真是发现的问题。求高手指点~~~感激不敬~~
在时钟的上升沿改变数据时,发现在输出端读得的数据就回错乱一个。如图所示:

仿真testbeach文件如下:
`timescale 10 ns/ 1 ps
module ram_sim();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4:0] address;
reg clock;
reg [7:0] data;
reg wren;
// wires
wire [7:0]  q;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ram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address(address),
        .clock(clock),
        .data(data),
        .q(q),
        .wren(wren)
);
initial
begin
  wren=1;
  data=0;
  address=0;
  repeat(31)
  begin
    #20 data=data+2;
         address=address+1;
  end
  #50 data='dz;
  wren=0;
  address=31;
  repeat(31)
         #20 address=address-1;
end
always
begin
  #5 clock=0;
  #5 clock=1;
end
endmodule

楼主:
解决方法我已经找到了,就是在address=0; repeat(31)处改成 address=0; #5 repeat(31)使之错开#5个时间单元,这样就每次在时钟的下降沿改变数据,这个就可以了!
这是之后的仿真结果:

但是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错乱成这样子,如本该读出12的,结果是8,本应该读16的,结果却是12.。。。。这可能是与IP构建的rom的程序有关联。。。。求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