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过变送器的高手,做一个光电测温项目,求指点,谢谢!

楼主(2011-12-12):
在600~1600度范围内光电温度传感器输出0.01~66.28mV的信号,精度要求正负一度,再通过4~20mA电流环传到上位机。初步设想了2种方案:
1.使用AD693直接把传感器信号转到4~20mA,但AD693只能接受0~30mV信号
2.通过三运放仪表放大器放大后,用STM32F100C4的12Bit A/D处理补偿后,再通过片上的10Bit D/A驱动LMV324组成的电流源
求助万能的论坛,望热心的网友指点!

网友(2012-06-12):
我正在做红外测温,范围从300-2500分段。根据我的体会,觉得你提的方案不合适。你可以到德州仪器(强烈推荐使用430单片机)和亚德诺公司的网站上找找合适的单片机,或者直接找代理咨询。还牵涉到小信号放大的问题。也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