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基于PL2303HX的BSL下载电路

楼主(2011-12-12):
我自己做了板子,下载使用的是PL2303HX芯片,可是做出来了 不能下载,我不能肯定原理图是否正确,求 正确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2012-05-09):
电路并不复杂,我买有这里的工具,你可比照进行分析,检查一下是否错误。
关键点,是有一片74HC14D芯片用于反相。

网友A:
这个是我用的一个板子的电路图。用的就是PL2303的芯片。你看一下吧。

编程时,需要将BSL/USB串口通信 地方的 4个跳线跳到 BSL下载上。

网友(2012-12-10):
关键是软件!
寻找中。

网友(2013-05-14):
试着将 tck 和 rest 反接一下看看罗,我的就是这样好的,原来的图有问题

网友(2014-06-11):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用的一个板子的电路图。用的就是PL2303的芯片。你看一下吧。

编程时,需要将BSL/USB串口通信 地方 ...

怎么下载了不是.PDF的文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