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程序综合出来的结果

楼主(2011-12-12):
module example(
        input        clk,
        output reg out);

reg [3:0]c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cnt[3] == 1'd1)    //版本1, 屏蔽下一行
        //if (cnt == 4'd8)     //版本2, 屏蔽上一行,打开该行
                begin
                cnt <= 1'd0;
                out <= ~out;
                end
        else
                cnt <= cnt + 1'd1;
end
endmodule
以上为实验程序

版本1 (原文件名:版本1.gif)

版本2 (原文件名:版本2.gif)

问题: 版本1比版本2综合出来的结果 占用门数少, 请问版本1可靠吗?

感觉问题重点不明确,修改一下:
问:需要实现的功能是 clk的8分频,请问版本1功能可靠吗?

网友:
这两个东西功能是不等价的

楼主:
楼上细说一下

网友:
版本1只比较cnt[3]一位,版本2比较整个cnt 4位……

网友:
比较只能在程序都相同的环境下进行

网友:
你可以假设cnt的初始值为0到15,然后比较两种写法产生的不同响应。

网友:
你这就是个16分频么!!我都感觉不用写这么复杂!!!
module example(
        input        clk,
        output reg out);

reg [3:0]c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nt <= cnt + 1'd1;
end

assign   out = cnt[3] ;

还有你写程序难道一般不写复位的吗???

endmodule

楼主:
只是演示用而已,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