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链的问题。

楼主(2011-12-12):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也发到这里了。

想问一下,一个板子上面有两个cortex-m3 芯片,直接jtag链到一起就可以了吧。

不用分别作两个下载插座分别连接吧。

感谢。

网友:
没有试验过,不过最好还是分开,如果不打算用两个插座,那么就用拨码开关切换一下。话说,用SWD顶多4pin,犯不上省着点地方吧?

网友:
显然得分开吧....怎么可能合一起还正常工作-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