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IOS ii 中CFI模块时序参数设置?

楼主(2011-12-12):
在Nios中设置CFI模块的参数。
请教一下CFI模块的三个参数到底是如何计算的?
setup--片选有效后,发起读或写信号之前所需的时间。
wait--对每次传送,使能读/写信号所需的时间。
hold--写信号无效后,使片选无效之前所需的时间。

楼主:
高手给指条明路啊。

楼主:
一直出现这个错误!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G:/EP2C35/flash/flash_ide/hello_world/hello_world/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epcs --input="G:/EP2C35/flash/flash_sopc/flash
_sopc.sof" --output="flash_sopc.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device=EPCS128 --option=flash
_sopc.opt G:/EP2C35/flash/flash_sopc/flash_sopc.sof flash_sopc.po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71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Mon Dec 12 17:28:22 2011
    Info: Elapsed time: 00:00:02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flash_sopc.pof flash_sopc.rp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8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Mon Dec 12 17:28:24 2011
    Info: Elapsed time: 00:00:02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4000000 --sidp=0x0
4001818 --id=1515470202 --timestamp=1323681187  "flash_sopc.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4001818: verified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3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4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3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4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31kB in 3.3s

00000000 ( 0%): Erasing

00010000 (20%): Erasing

00020000 (40%): Erasing

00030000 (60%): Erasing

00040000 (80%): Erasing

Erased 320kB in 3.1s (103.2kB/s)

00000000 ( 0%): Programming

00010000 (20%): Programming

00020000 (40%): Programming

00030000 (60%): Programming

00040000 (80%): Programming

Programmed 290KB +30KB in 39.8s (8.0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base=0x00000000 --end=0x3ffffff --reset=0x0 --
input="hello_world.elf" --output="cfi_flash.flash" --boot="C:/altera/81/ip/alter
a/nios2_ip/altera_nios2/boot_loader_cfi.srec"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base=0x00000000 --sidp=0x04001818
--id=1515470202 --timestamp=1323681187  "cfi_flash.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4001818: verified
No CFI table found at address 0x00000000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楼主:
已经解决。原来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