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些继电器具体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1-12-12):
这是示波器里的2个继电器 请问这些继电器与一般的继电器有什么差别  比如与6N137 这个继电器有何区别
AQY210E应该会对输入信号产生影响吧? 产生影响的大小有继电器的那些参数有关?
最后  请问有哪些型号的继电器能替代图中的2种型号  也好让我对各种继电器有些更好的认识

网友:
6n137不是继电器,是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对 就是搞不太懂啊 aqy210e是什么继电器?光耦继电器? 他与一般的继电器有什么区别?与光耦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现在就用了一个继电器G5V-1,我用的是常闭的,所以在控制信号输入之前,继电器两端是短路的,而这个功能光耦就实现不了。

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继电器输入可以是小信号,但是输出可以是很大的电流。而6N137的作用仅在于隔离,输出的电流也很小,毕竟里面含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