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box+button的不能实时显示问题

楼主(2011-12-12):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在用RTGUI是遇到一个问题。
在一个window上我用button控件触发在textbox上显示相关的内容,相当于在textbox上显示所按按键的内容。
基本功能实现了,但是有一个不能实时显示的问题,按下button后,textbox不是及时的更新显示,要在window
unfocus,然后onfocus后就可以。
不知道问题表达清楚了没,求指教,谢谢了啊!!!

网友:
要这样更新一下吧
rtgui_widget_update(RTGUI_WIDGET(label));

我也才接触,是这个例程里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651631

网友:
确实,需要调用更新函数。rtgui_widget_update,每个控件都要单独更新。不知道有没有批量更新空间的方法,这样多个空间分别设定完成内容之后,就可以同时显示更新了。

网友:
要全部更新,取控件上面的容器控件,然后对容器控件进行更新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试试。

网友:
明白了,谢谢ffx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