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点地是一样的吗?请教春风电源中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1-12-12):
如图所示:

这三点地是一样的吗?如果一样那么还有输出?

网友:
楼主可以先看看春风大哥的帖子,结合下面的,熟悉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00813&bbs_page_no=1&bbs_id=3071

等有高级的问题,春风大哥再出场吧

网友:
当然一样的网络标号要连在一起的,帖子里有讨论这个地方的。

网友:
虽然电气是同一个点,但是在layout的时候要有所区分,注意参考点。负载效应啥的就是靠这些参考点的位置来保证的。

楼主:
虽然看了帖子还是不理解,不过自己努力悟吧,相信一定能搞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