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帮推荐个I2C接口的AD转换芯片

楼主(2011-12-12):
想把ADXRS610的信号转为I2C

网友:
AD7993 10bit 4CH
AD7994 12bit 4CH

网友:
这有点贵了 呵呵  效果很好

网友:
去ADI或TI官网,根据你的要求(电压,精度,封装等要求)选型,选到后在淘宝去对比价格和销售量,选一个合适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27):
ADC0832是SPI接口的8位AD芯片

网友:
16位IIC接口AD芯片ADS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