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点焊机焊镀镍铜带需要多大的电流?急问!!!

楼主(2011-12-13):
用点焊机焊铜镍带一般用多大的电流?现在我加到45A,一点反应都没有,渡镍铜带厚度是0.1MM。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特来问一下

网友:
镀镍铜带 宽度呢?电流继续加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宽度是14MM,加到55A屋里就掉闸了

网友:
小电压大电流,一般也就几伏的样子,电流二十安以上,总功率应该还不会大到跳闸哦!

楼主:
换了个地方,把买的小点焊机调到最大的电流99安,依然焊不上。不晓得是为啥。咨询了一下卖家,说与焊针的粗细有关系,怀疑中。因为手头也没有别的焊针,只有买点焊机时随机器来的四根焊针而已。

请教下一楼秋枫,焊接电流是与宽度也有关系吗?谁知道这方面的操作请指点一下,我以前没玩过这个,搞不明白怎么回事,是不是只有适当的电流才能焊接上,电流过大或者过小都焊不上?还是电流越大越好?这些问题有点困惑。

网友:
汽车外壳点焊焊接时(镀锌钢板1-1.5mm)焊头直径8-10mm,一般电流是1万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铜镍带来替掉纯镍带来焊电池的,与你说的有区别。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那种点焊机干不了这个活。我焊镍带还是可以焊上的,换了镀镍铜带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压力是可以调节,但是调节压力的旋扭我调了几个同的段依然没有变化,,还是焊不上,觉得与这个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压力是可以调节,但是调节压力的旋扭我调了几个同的段依然没有变化,,还是焊不上,觉得与这个关系不大。

是先通电,再加压吧?

你不会是先加上压力再通电吧?

网友:
用电容 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8329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胡子叔叔呀,我当然是先通电再加压的。刚问了下卖家,卖家说我买的这种便宜的点焊机焊不了铜。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在几十安到几千安不等,看厚度,如果是铁焊接,大约1000A/2毫米 ,跟很多因素有关系。焊铜的话,电压很低,电流要1500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