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脑一台电脑实在不够用了,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兼容MAX13487的485芯片,谢谢!

楼主(2011-12-13):
事情是这样的,公司产品用到485通信,最开始用的MAX485,但是为了要升级程序所以加了自动换向电路,弄得很麻烦,所以后来整个产品线都换了MAX13487,

自动换向,用起来方便很多,PCB全都已经改版了,电路是这么设计的,看下面的图:

MAX13487连接 (原文件名:MAX13487连接.jpg)

MAX13487连接 (原文件名:MAX13487引脚.jpg)

封装用的MAX485的,芯片其实是MAX13487,第三脚是SHDN引脚,所以就直接和RE引脚一起接电源置高了,这样芯片不会休眠也可以自动换向,就是这样的设计

造成了现在巨大的麻烦,由于现在MAX13487一方面涨价不少,另一方面得到消息可能会面临断货,所以就急需要另外一款兼容它的485芯片。问题就出来了,

很多485芯片没有这个SHDN引脚,对应的都是DE,如果拉高就会占用总线了,不可取。需要一款2、3脚可以同时接高而且不会占用总线的芯片,说穿了就是和

MAX13487引脚兼容的,昨天在TI和SPIEX找了一天没找到合适的,坛子里哪位朋友用过这样的芯片麻烦给推荐一下,先谢过了!

楼主:
额。。不要沉啊,筒子们给点意见

网友:
原板上安装一个插座,再做一块小板插上去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板上安装一个插座,再做一块小板插上去就好了。

多谢回复,改动板子的办法想过,但是是想等到实在不得已的时候再用,整个产品线下来还是挺多的,这么去改动代价太大,

所以就想先找找有没有PinToPin的芯片。

网友:
焊接时把3脚掰到2脚上一起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焊接时把3脚掰到2脚上一起焊。

多谢回复,现在PCB就是2、3一起拉高的,问题是现在找到的芯片的3脚都是DE,如果拉高就一直处于发送状态了,那样会一直占用总线,影

响到外部设备,就是想找一款能够把3脚拉高不影响输出状态的芯片,像MAX13487那样的

楼主:
我的天。。吃顿饭回来找不到帖子了,大家都用过哪款485芯片啊,没人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
自动方向控制好像是MAXIM的专利呢

MAX13487卖的这么好,怎么会断货呢?

正准备用这颗料的,看来要重新考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动方向控制好像是maxim的专利呢
max13487卖的这么好,怎么会断货呢?
正准备用这颗料的,看来要重新考虑了!~

是啊,我们也是一直用,只是这次供货商说要两个月才能供货,等不了啊,所以赶快要找一款替代芯片

网友:
我还打算使用该芯片呢!

网友:
真的会停产?不相信!~

肯定是供应商的噱头,以此涨价!~

网友:
晕,我看成一人一台电脑不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会停产?不相信!~
肯定是供应商的噱头,以此涨价!~

不是停产,是供应商短期供不上货,刚联系一家美信的代理说是有货,报价6.5元我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晕,我看成一人一台电脑不够用

多谢春风大哥帮顶~~~

网友:
6.5元 价格可以的呀,不是非常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真的会停产?不相信!~
肯定是供应商的噱头,以此涨价!~
不是停产,是供应商短期供不上货,刚联系一家美信的代理说是有货,报价6.5元我晕。。。

6.5还贵啊!~

网友:
没有听说停产啊,美信网页显示出货中,
6.5 不贵~,我们买的也是这个位置的价格~~~

网友(2012-11-21):
说实话,6.5真不贵,我们买65LBC184都这个价,不过我们买MA13487是4元左右。

网友:
我以前做的是兼容设计,加电阻跳线来选择485版本

网友F(2013-11-08):
你好,麻烦问你一下,你使用13487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发送给13487芯片的数据会从RO引脚返回到MCU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6.5的价格高么?maxim的专利,没有兼容的吧

网友:
希望帮助恢复一下,楼主使用13487的时候,出现过发送的数据,原封不动的从RO返回的现象,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麻烦问你一下,你使用13487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发送给13487芯片的数据会从RO引脚返回到MCU的现象 ...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也不知道你问题解决了没,发送数据从RO返回是不正常的,485线悬空的时候就这样吗?

网友:
恩,问题解决了,和485线悬空没关系,这个芯片在485线悬空的情况下是无法正常工作的,是RO线悬空的原因

网友(2017-04-02):
楼主你们现在13487这款芯片还用吗?

网友:
我也看成一个人一台电脑不够用了

网友:
JLCX现在10片内才4.5元

网友:
这是五年多以前的帖子

网友:
自己用的时候就是把电路设计成485与13487兼容的   这样一个不能用可以直接换片子

网友G(2018-03-03):
楼主有没有找到替代品,不知道有没有与MAX13487引脚兼容,3.3V电压供电的替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找到替代品,不知道有没有与MAX13487引脚兼容,3.3V电压供电的替代品? ...

用外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了没必要绑到13487上啊

网友:
ADI在485这块,型号是紧跟Maxim的,比如ADMx487E...但建议若工作环境不够严苛,支持下国产3PEAK/SGM的型号~

网友:
标题看成“一人一台电脑不够用了”.......

网友:
  那MAX13487 的价格,足够再上5片4串口的stc mcu了

网友:
自动方向控制是美信的专利。

网友:
linux系统rs485门控大家采用什么方式实现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8467-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网友(2020-08-25):
目前还没有找到PINTOPIN的替代,这属于美信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