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线阵相机数据拼接起来吗?

楼主(2011-12-13):
面阵相机的图像拼接较为常见
有人接触过线阵相机的图像拼接吗?

网友A:
可行,不过软件算法怎么处理我没去了解,也不懂图像处理。只不过我用过这种方案,dalsa线阵相机,左右两边同时触发,然后在电脑里面拼接出来。国外产品也见过同样做法。

网友:
当然可以
扫描仪不就是一条条线扫出来的吗

网友B(2013-06-29):
引用 网友A:
可行,不过软件算法怎么处理我没去了解,也不懂图像处理。只不过我用过这种方案,dalsa线阵相机,左右两边 ...

图像拼接上采集卡上实现的还是上位机上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像拼接上采集卡上实现的还是上位机上实现的?

很简单的,相机带的sdk都很完善,设置你要的图片长宽像素,自动生成bmp格式。

如果用以太网接口相机,连采集卡都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相机带的sdk都很完善,设置你要的图片长宽像素,自动生成bmp格式 ...

我是想知道原理~我现在也在用dalsa的相机,4路输出,在做图像处理,中间拼接处不好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知道原理~我现在也在用dalsa的相机,4路输出,在做图像处理,中间拼接处不好处理 ...

你说的应该是两个面图像拼接,而不是线拼成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两个面图像拼接,而不是线拼成面?

对~在fpga里实现,不用dalsa的上位机~

网友(2015-02-03):
也要涉及到线阵CCD的拼接,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有用CIS 扫描头,做地图扫描仪的。
可以搜下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