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OURDSO Spring 2011测电压不准啊?

楼主(2011-12-13):
用公司的探头测1k 5v的方波 电压只有0.6V????? 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开了10倍衰减吧,而且阻抗不一定匹配

网友:
海森堡测不准原理

网友:
这个问题是使用了衰减探头,安捷伦很多示波器原配的探头都是衰减探头,只有一个10:1档,没有1:1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