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x256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吗?用什么工具下载?谢谢

楼主(2011-12-13):
at91sam7x256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吗?用什么工具下载?谢谢

网友:
可以串口下载,USB下载,也可以用下载工具下载

网友:
用Atmel SAM-BA下载就可以了 支持DEBUG串口下载以及USB下载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tools_card.asp?tool_id=3883&category_id=163&family_id=605&subfamily_id=1724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

因为马上要做样板,我不想留JTAG口,太多了,因为也没有USB口,所以只能是串口下载了。

请教DEBUG串口是指以下2个引脚吗?我在PCB只留DRXD、DTXD、地,就可以串口下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