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FLASH产生HEX文件(无法生成大于64K的文件???)

楼主(2011-12-13):
各位大侠,我最近用模拟的SPI烧写W25X80,先写再读,将读取到的东西生成一个HEX文件,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我写多大的文件,最后生成的那个文件都不会超过64K,每次都是在64K就覆盖原有的内容,也就是说我每次都只能看到最后的那部分数据。
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除此之外小弟还有一个问题,烧写速度特别慢,烧700K的文件需要四分钟,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大于64要使用扩展格式。

慢:
FLASH本身太垃圾(如数据手册上面写着全片擦除时间80秒)
连接线慢(I7电脑使用56K猫)
烧写程序慢(一块一块擦,再一字节一字节写,或写完一字节来个sleep(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侠啊,回答的很专业很有条理,不过我还是不太懂,扩展格式怎么加在哪加??
至于慢的问题几乎没必要的延时我都已经去掉了啊,有没有可能是我用到的别的资源,比如触摸屏那部分拖了我的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