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现在可以正常发短信,打电话,但是通过GPRS连接不到服务器上

楼主(2011-12-13):
现在SIM900可以正常发送短信,打电话了,但是想通过GPRS发送数据到服务器上

AT+CIPSTART="TCP","IP address","port" 连接失败

这里面IP address 是用公网的IP,我现在只有局域网的IP怎么获得公网的IP

port 端口号,只要不跟电脑内使用的端口相同,可以自己设定吗

网友A:
必须是公网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把IP地址设置成公网的IP呢

网友:
你的sim卡开通GPRS了吗?

网友:
公网IP不是设的,是买来的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940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anfeng000&bbs_id=9999

内网GPRS

网友:
如果你是公司做项目,就要求公司给买个吧.如果是个人随便玩玩,就找个好心的网友,给你开个端口号,试验一下吧.另外有个办法,SIM900不知道支持SERVER模式不?以前SIM300是支持的.如果支持,就用2个模块,其中一个工作在SERVER,拨号后成功获得一个IP地址,就让另外一个模块连这个IP地址.

网友:
在你的局域网的网关做下端口映射,比如将你的测试电脑的IP地址映射在60000端口。这样你的测试电脑相当于拥有一个公网IP,IP地址就是你的ADSL MODEM获取的IP地址。

楼主:
现在可以了,测试的时候用的是百度服务器的IP,可以成功上传数据。改成公司服务器的IP了,也可以上传到服务器了

网友:
推荐个软件,花生壳,做个虚拟服务器,我以前用ME99调试时就是用花生壳做个虚拟服务器,然后测试GPRS数据传输;

网友:
回复 网友B:
--------------------------------------------------------------------
花生壳内网也需要开单口映射

网友:
没有独立IP是不行的,楼主要公司花钱开一个吧

网友(2012-06-10):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了,测试的时候用的是百度服务器的IP,可以成功上传数据。改成公司服务器的IP了,也可以上传到服务 ...

请问,你把数据上传到公司的服务器需要单独开一个端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公网IP.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