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e的125khz的通信距离怎么才能达到3米?

楼主(2011-12-13):
发射直接用的单片机分频出125khz,然后通过mos管放大扩流,发射天线为LC串联谐振,参数为电感491uH,电容3.3nF,接收芯片为mcp2030,天线为LC并联谐振,参数为电感7.1mH,电容220pF。
    发射125khz,靠得很近时接收端的感应电压值达到近200mv,但离开40cm距离就差不多降到没有了,就不能分辨传输信号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望搞过这方面内容或懂的行家指点一二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顶下

网友:
这个东东我三年前做过,你的LC频率有偏差,可以通过MCP2030内部的微调电容修正,只要发送和接收的频率相同,距离就起来了,如果想更远就那把电感的Q值高一些的效果更好。用带磁芯的天线效果更好,最好用两个天线。我原来可以做到3米左右,最远差不多5米。

网友:
我最早是用来做汽车的无钥匙进入系统,加防盗器的,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方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一说话就知道是亲自做过的,能加我qq不,请教或交流下,3909601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你的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是自己绕的还是买的啊?

网友:
非常非常难买到合适的,刚开始是纯手工绕的,然后确定了再去定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是必须自己绕一个了,绕制规则和注意点能说下吗?比如对铜漆包线的粗细有限制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电容和电感的取值范围有限制吗?是不是两个值只要符合串联或并联谐振的计算公式就可以啊

楼主:
自绕了个电感,LC的参数都是跟计算公式得出的计算值差不多,怎么效果很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还要LC谐振配上天线,需要什么样的天线呢?
    根据谐振公式,LC两者的乘机固定那么谐振频率就是固定的,这样的话岂不是可以L取的很小C取的很大,或L取的很大C取的很小?直观感觉这样应该是不行的吧,LC两者的值有个最佳搭配没?
    LC的谐振怎么测试啊,是不是通上125khz的电,把电撤掉后振荡继续在125khz维持的话就说明谐振点是正确的?
期待经验人士解答

楼主:
怎么这么冷清啊,顶下

网友:
关键在于发射的LC振荡电路中的L和C的匹配,2个值匹配得好的话,然后发射天线绕的大的话,可以做的远一点,接收部分,也是一样,LC一定要匹配好,这样才可以接收的比较远。实际中,小天线,可以做到2-3m,大一些的天线,可以做到到8m,再远的我们没有尝试过了。。。。

网友:
再说一句,这玩意和气候也有关系,有时候远一些,有时候近一点。。

楼主:
怎么这么冷清啊

网友(2013-06-13):
引用 楼主:
怎么这么冷清啊

你开源个东西这里就不会冷清的。你的主题全是问别人问题你还说这里冷清。

网友(2013-12-28):
你好,小弟也正在做,想模仿pic的方案,不知道您有好的提议吗?谢谢

网友(2015-09-18):
这个帖子有参考价值啊,不过还的研究

网友(2015-11-14):
坐等好方案

网友(2017-03-13):
做到8米的是大神啊!~

网友(2019-05-31):
过来学习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