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引用VB编制的ACTIVEX控件时出现的奇怪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1-12-13):
引用自:http://www.pcvz.com/Program/Programs/Delphi/DelphiContrl/Program_92468.html
搞了我两个月了,终于找到的原因,以下为原文,在这里做个备份吧。
主题是DELPHI引用VB编制的ACTIVEX控件时出现的奇怪问题及解决方法。

/////////////////////////////////////////////////////////////////////////////////////////
Delphi 5 莫名其妙的致命异常之一

首先,我们来看看VB写的ActiveX控件在Delphi 5下面的奇怪表现。

例如:我们用VB编写了一个控件UserTest(为简单起见,我们只导出一个类即用户控件),一个属性TestName,一个方法TestMethod。然后将其编译成一个ActiveX控件,注_册并导入Delphi5的开发环境(以上步骤如有未清楚之处,请查阅各类参考资料,肯定有标准答案),到目前为止,看来一切正常。

然后,我们习惯的把控件拖放到窗体上,调整大小,在属性窗口中为属性赋值,或者在代码中也是一样,非常正常,好用的很。但是,下面问题来了,如果您兴致勃勃的去调用了那个TestMethod,那么您将得到一个古怪的异常 “Ole Error 800a01a9”,然后程序退出,而且非常不幸的是,您将无法跟踪到这个异常,在Delphi中或是VB中都是,当然如果您对汇编很在行的话,您可以跟着Delphi的调试窗口一步一步往下……

当我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几乎是愤怒的,因为无论是MicroSoft或是Borland,对该错误都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可以查找的资料。我只好跑到常去的几个论坛,当然最主要的还是CSDN,在VB版和Delphi版中四处搜索类似的问题,然后非常遗憾的是,只有类似的问题,而没有答案,一个大客户就用的这个开发工具,我在测试了几乎所有Windows上的开发工具和开发环境(包括桌面和WEB)后,惟独将Delphi忘记了。

剩下的两天里,我几乎是满世界乱跑,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询问Delphi方面的高手是否知道这个情况,最后,我从Google上搜到了一个链接,可惜的是现在我忘记了那个链接的具体位置,但是我得到了一个近乎Magic的方法(发现者是这么称呼它的):

一个手工修改Delphi导入VB ActiveX控件后产生的代理类型库XXX_TLB.PAS(这里XXX指的是控件的类名)文件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举例说明:

有一个VB 写的控件 UserControl1 ,在Delphi中导入后产生两个文件,其中一个UserControl1_TLB.PAS 就是我们所要修改的文件。

在文件中查找 类似

FintF: _UserControl1;

Function GetControlInterface:_UserControl1;

property ControlInterface: _UserControl1 read GetControlInterface;

GetControlInterface;

以及

procedure TUserControl1.CreateControl;

procedure DoCreate;

begin

Finf:=IUnknown(OleObject) as _UserControl1;

End;

Begin

If Finf=nil then DoCreate;

End;

Function TUserControl1.GetControl1Interface: _UserControl1;

Begin

CreateControl;

Result:=Finfl;

End;

请注意:这里红色标出的 _UserControl1 要 全部换成 _ UserControl1Disp,如果编译不成功的话,请将编译警告中报出的_UserControl1 全部换成 _UserControl1Disp,编译即可,这样在调用控件的方法时便不会出现上述的致命错误。

感谢这个伟大的发现,我只能这么形容它,否则可能到现在我还要在这个圈子里套不出来,或者就是使用另外的工具重新开发这个控件(我难以想象这个工作量会有多大,又或者它可能还会存在其他的兼容性问题)。

Delphi 5 莫名其妙的致命异常之二

但是,Delphi并没有在我绕开这个限制之后而放过我,很快,客户那边发现另一个麻烦的问题,在开发环境下,每次运行时关闭载有控件的窗体都会跳出一个异常错误,但是在编译后的应用程序中则不会,虽然不会影响最终用户的使用,但是这对开发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困扰,然后我用了上述例子去试,发现并不会发生这个问题。(我当时就疯了,这很可能是代码中一些不兼容的用法所致,在一天时间里查找上万行代码是不是很正规是件极其恐怖的事情)我一气之下,屏蔽了我的控件中所有的代码,只留下用户界面本身,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什么代码都没写,但是加载我的控件还是会发生这个错误,这使我又喜又惊,喜的是这个问题和我的代码无关,这样查找起来会方便的多;惊的是只是拖放几个VB中的标准控件居然也会造成这种恐怖的错误,Delphi5和VB6之间的矛盾还真不是一般的深。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我不断地删除界面上的控件来测试到底是谁造成了这个致命的异常。

问题找到了, 其根本问题是:

如果你在VB的用户控件中使用类似Frame和PictureBox这样的容器控件(其内部可以包含其他控件)时,那么您将不可以在这些控件中添加Label、Line、Image这样的windowLess控件(也就是无窗口控件,它们在运行时是VB实时画出来的),否则您就会得到上面这样的错误报告。

Delphi 6、7 隐蔽的ActiveX控件

正是因为有了Delphi5下面的恐怖经历,我发现还是很有必要在Delphi6和7下面测试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之前的版本因为用户极少已无必要,Delphi8还没正式出,也暂不在考虑之列)。结果是:……无论我加载多少次,我在ActiveX栏上始终没有发现那个期待已久的小图标。这样的结果当然很滑稽,我连加载都做不到,更不要谈什么测试正常不正常了。

同样的,我搜索各类论坛和网站,CSDN里我也发现了更多的类似问题的提出者,但答案还是零,无奈之下,我只好对每个Delphi6、7中的选项进行调整……

历时3小时15分54秒后,我找到了这个该死的问题(请原谅我这么称呼它,我实在是忍无可忍)的原因,或者说是解决办法,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现在请跟着我做:点击Tools菜单->Environment Options->Type Library页,我们应该发现一项:Ignore special CoClass Flags When Importing,选中它,然后再选中Can Create那一项,那么现在,我们再尝试去导入那个可怜的ActiveX控件吧(这里要注意,如果你已经导入过一次,那么请把产生的那两个文件 .dcr 和 .pas文件删除,否则将不会刷新)。这次如果还是不能在ActiveX栏中发现那个控件的话,那么只有致电Microsoft或是Borland,问问看什么时候它们能结成亲家,呵呵!

(另,在Delphi6和7中倒是没有发现Delphi5中出现的上述错误)

我的测试环境是:Win2K            Delphi 5 Update1          Delphi 6 Update2                Delphi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