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开始学习CPLD,测量有源晶振频率出问题了

楼主(2011-12-13):
用示波器测10M的有源晶振,晶振输出接EPM240的GCLK脚,但是测量的频率居然只有160HZ,示波器用的是500M的,应该够。这个频率与写入的代码没有关系吧?不知有没有人碰到过,望指点迷津。现在以GCLK为时钟基准,输出的PWM也是低频的。

网友:
先砸了示波器,在不行换晶体

楼主:
公司的财产,得赔!!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将示波器的时间档打到200ns看看呢?有些示波器的显示有问题,

网友:
首先 检查下示波器 是不是使用不太规范。。拿个好的晶振 看看能不能测出 预计的 值!!

示波器没问题的话  那就只有  那个10M晶振 不行了。。。

网友:
不听话的得打,怪事得用怪方法对付。

楼主:
module Q_switch(CLK,Pwm);

parameter Pulse_width=16'd10;
parameter Cycle_pwm=16'd50;

input CLK;
output Pwm;
reg[23:0] CNT;
reg[15:0] pwm_cnt1,pwm_cnt2;
reg Pwm,pwm_status;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NT=CNT+24'd1;
     if(CNT==24'd10)//ns计数
       begin
            CNT=24'd0000000;
                 if(pwm_cnt1<Pulse_width)
                   begin
                   pwm_status=1'd1;
                   Pwm = pwm_status;//高电平
                   end
                 else
                  begin
                  pwm_status=1'd0;
                  Pwm = pwm_status;//低电平
                  end
                 pwm_cnt1=pwm_cnt1+16'd1;
                 if(pwm_cnt1>=Cycle_pwm)
                    begin
                    pwm_cnt1=pwm_cnt1+16'd0;
                    end
       end
end

endmodule
这是写的,刚开始学,还请多指教啊!分频出来的也是15HZ左右的波形

楼主:
刚刚再测了一次,发现示波器测量出来有158HZ和10MHZ两个频率,请问如何消除158hz??

网友:
你这个158HZ是测的哪?

网友:
158Hz显然是lz打到1ms/div的扫描速度档测得,所以lz应该响应一楼的要求:砸了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