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中机械加工的隔音问题

楼主(2011-12-13):
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我打算买一台桌上型车床,不大像是玩具的那种,噪音一定会达到邻居诅咒我的程度。

请问买了雕刻机的诸位,是如何做隔音的?

我打算把车床(或雕刻机,尚未决定)放到阳台上,阳台是半封闭的,隔音效果不好。

如果有可以买到的隔音间模块就好了,当然要比较便宜的。

网友:
在储藏间(地下室)搞好了,不过一般储藏间比较潮,机器容易生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储藏间(地下室)搞好了,不过一般储藏间比较潮,机器容易生锈。

公寓没有地下室,楼上楼下都是不好惹的大块头。很遗憾我也没有储藏间。

楼主:
实际上我很奇怪没有人讨论隔音或者吸音的问题,难道大家都有地下室,或者对邻居施了什么选择性过滤声波的法术不成?

楼主:
买个帐篷然后贴上吸音材料有用吗?

网友:
可以学习KTV那种。

网友:
机器下面垫厚橡胶减震。
阳台外面是公路吗?错开加工和休息时间。
做个小柜子放车床,贴消音棉。

网友:
蒙上被子干活。嘿嘿

网友:
雕刻机下面铺几块泡沫地板,固体传音能力比较强,用泡沫隔开会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器下面垫厚橡胶减震。
阳台外面是公路吗?错开加工和休息时间。
做个小柜子放车床,贴消音棉。

机器震动噪音只是一部分吧。阳台外面也是公寓楼,四周都是公寓楼。

有柜子放,也可以贴消音棉,但是操作的时候人坐的这一面都是开放的。噪音是不是小不了多少?

全封闭改造阳台实在麻烦,我想做一个小隔音间。用纸板搭一个看行不行?

网友:
纸板是不能隔音,地下用尖的脚钉。然后做个消音喇叭。

楼主:
买了台雕刻机……车床等以后再买吧,用得不多就浪费了。

机器到手后我先试一下qiufeng的垫厚橡胶减震或者superrf的铺泡沫地板的方法。

车床的话,lningbd说蒙上被子做(^_^),我想也是一种临时的有效方法,雕刻机倒是没有必要。我想做个透明的罩子把雕刻机罩住,就像有些较大的豆浆机那样。再说我看那些大几千上万的雕刻机都配有罩子的……

啊,对了,我说阳台是半封闭的,指的是外侧已经封闭了,隔音效果尚可,但阳台和房间是打通的。所以噪音倒不会传得很远,主要担心楼上、楼下、隔壁和相邻的卧室和客厅。我的原则还是宁吵自己人不要吵到大块头的邻居……大家最近心情都不是很好。

网友:
震动一般很难解决

可能比你买一台机床的费用都要高

网友:
家里拆迁,租的房在小区里,前后左右上下都是邻居,原先做的雕刻机只能在床下吃灰了.雕刻机声音很大,怕吵到邻居.
正担心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用呢.

楼主:
打算定做一个透明亚克力材料的简易罩子放雕刻机。预算有限,暂定用5mm厚的亚克力板,在底部的亚克力板上加工一个凹槽来固定四个侧面。不知道隔音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