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LPC2478 的EMC最高速度能到多少?

楼主(2011-12-13):
RT,有测试过的吗?我测试了下怎么读信号的频率才只有300ns(3.3M)的速度。不只有自测试过这块的大侠吗?提示下设置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我的EMC总线速度为60M。

楼主:
EMC最高速度为系统时钟速度也就是120M。

网友(2012-01-21):
要不就是CPU时钟,要不就是MCU时钟的一半

网友(2012-04-02):
有没有例程啊,发个看看

网友:
NXP官网有例程,CMSIS包里面。

网友:
nxp的例程不能用啊,我用的是SST39VF1601C,读出器件ID读不出来,我接的是EMC_CS2

网友A:
1788操作sdram,频率为120M,随机写内存,延时后按序读取,未发现有错误
2478的主频也就72M,EMC好像也就只能跟CPU频率一样

网友:
我在一次描述一下吧,最高只能到80M现在,有两个设置,一是CPU时钟,一是CPU时钟的一半

网友:
EMC频率跟pcb布线有没有关系的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A:
1788操作sdram,频率为120M,随机写内存,延时后按序读取,未发现有错误
2478的主频也就72M,EMC好像也就只 ...

我现在lcd刷新率24M,1788跑120M,em60M,怎么1788和sdram都温度挺高啊,sdram温热,1788就比较热了

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吗

网友:
SDRAM 推荐80Mhz,你要跑到80Mhz以上你得优化一下你的布线。 LPC1800/4300系列如果内核跑在120Mhz的话,SDRAM可以到120Mhz,如果内核在120Mhz以上,只能到主频/2.

网友B:
我的LPC4357板子,运行在240/120(内核/SDRAM)一小时好好的(长时间还没测试),但一高过240M立马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LPC4357板子,运行在240/120(内核/SDRAM)一小时好好的(长时间还没测试),但一高过240M立马完蛋。 ...

240M,超频了啊,最高就保证204MHZ的。你那板走线应该不错,一般的话204MHZ/102MHZ要稳定都不是随便画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