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安装时分区的选择,看完你就懂了。

楼主(2011-12-13):
一般来说,在linux系统中都有最少两个挂载点,分别是/ (根目录)及 swap(交换分区),其中,/ 是必须的

建议挂载的几大目录:

/-------根目录,唯一必须挂载的目录。不要有任何的犹豫,选一个分区,挂载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有2G的容量应该是够用了。当然了,很多东西都是多多益善的)

swap----交换分区,可能不是必须的,不过按照传统,并且照顾到您的安全感,还是挂载它吧。它的容量
        只要约等于您的物理内存就可以了,如果超过了您物理内存两倍的容量,那绝对是一种浪费。

/home---这是您的根目录,通常您自己创建的文件,都保存在这里,您最好给它分配一个分区

/usr----应用程序目录。大部分的软件都安装在这里,如果您计划安装许多软件,建议也给它分配一个分区

/var----如果您要作一些服务器方面的应用,可以考虑给它分配一个较大的分区

/boot---如果您的硬盘支持LBA模式(不太可能不支持),您最好挂载它,说明见4楼。一般来说,挂载的分区一般只要100M大小就足够了

是否要将这几个挂载点独立分割出来则视你的规划需求而定。可参考以下建议:

1.初次接触的新手或硬盘空间有限Desktop的安装建议:

   挂载点        装置                      说明
    /          /dev/hda1        可用空间-swap大小后的所有空间
    swap       /dev/hda2         大约内存大小 建议至少512MB

2.高级用户Desktop的安装建议:

   挂载点        装置                      说明
    /           /dev/hda1                10~15G足矣
    /home       /dev/hda2              最大的剩余空间
    swap        /dev/hda5         大约内存大小(建议至少512MB)

或者

    /           /dev/hda1                10~15G足矣
    /home       /dev/hda2              最大的剩余空间
    /boot       /dev/hda3                 100MB即可
    swap        /dev/hda5         大约内存大小(建议至少512MB)

3.高级用户Server的安装建议:

   挂载点        装置                      说明
    /           /dev/hda1               10~15G足矣
    /home       /dev/hda2              最大的剩余空间
    /boot       /dev/hda3                100MB即可
    swap        /dev/hda5        大约内存大小(建议至少512MB)
    /var        /dev/hda6      视服务器功能决定大小,至少需要1GB以上

或者

    /           /dev/hda1               10~15G足矣
    /home       /dev/hda2              最大的剩余空间的一半
    /boot       /dev/hda3                100MB即可
    swap        /dev/hda5        大约内存大小(建议至少512MB)
    /var        /dev/hda6      视服务器功能决定大小,至少需要1GB以上
    /usr        /dev/hda7              最大的剩余空间的一半

注1:Linux下没有分区,只有挂载点,相当于Window下的分区
注2:swap的大小约等同你的内存大小,或稍大即可,没有强制规定,建议至少设置512MB
注3:关于文件系统,见下文

在windows下,我们常见到的文件系统有 FAT、 FAT32、 NTFS等
在linux里可使用的文件系统有:

Ext2:早期的格式,不支持日志

Ext3:ext2改良版,增加了日志功能,是最基本且最常用的使用格式了

Ext4:针对ext3系统的扩展日志式文件系统,是ext3文件系统的后继版本

ReiserFS:也有日志功能,其特点是处理小档案时速度快。

XFS:稳定与高效,在大小档案混合的系统里有优越的表现。

JFS:特色是最不占用CPU资源,如果你的电脑老旧那么这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只是一个简洁版,以前刚开始接触linux时,总结下来的。
有需要的人可以参考一下。
如文中有错误或者理解障碍,请指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1:Linux下没有分区,只有挂载点,相当于Window下的分区

这句不正确。正确表述应为Linux下有分区,没盘符,只有挂载点。

网友:
一般boot要单独的分区,这样万一其他分区坏了,系统至少还能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boot要单独的分区,这样万一其他分区坏了,系统至少还能启动。

已经对/boot分区部分做出修改,谢谢提醒

网友:
新手,学习中,希望大虾们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