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驱动两个50MPS并行的16位DA 实时产生I/Q信号 有没有困难

楼主(2011-12-13):
DSP驱动两个50MPS并行的16位DA 实施产生I/Q信号 有没有困难? 另外DA输出后的低通滤波器一般用RC无源滤波器还是用有源滤波 希望知道的人能够恢复一下小弟 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DA产生2M左右的单音信号  我个人认为用运放搭建有源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明一下原因呀 呵呵

网友:
一方面要看DSP的IO口能够送出50Msps*32bit的实时数据流,另一方面要看你产生的信号需要进行哪些信号处理造作,比如基带处理、数字上变频等;一般建议用FPGA来做;D/A之后的重构滤波器采用LC电路就可以了,可以订制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处理器要做一个查找表和FFT  一般这样的应用都是用FPGA做的 我就是问一下能否用DSP做 呵呵

网友:
搞个超级DSP 应该可以。但是无商用价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还是用FPGA比较合适;用DSP的话,查找表问题不大,关键是FFT,你可以根据FFT点数计算下所需时间,得到数据吞吐率,看看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