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激光测距仪问题

楼主(2011-12-13):
本人最近正在搞相位激光测距。
测量范围0~60M
精度2mm
现有以下问题,望高手指点。
相位激光测距仪的原理是测量回波信号与参考信号的相位差,请高手指点一下用ADC是如何测量这个相位差的,具体的数据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测相位差成熟方法目前有三种:1,FFT侧相 2,过零点法 3,相关法
目前试过前两种,第三种没试过,原理也不甚理解
不知道哪位网友试过,希望指教一二。。。

网友:
原来好像看过一点资料。依稀记得是把发出的波形还有接收的波形与同一频率混频,下变频到一个很低的频率,然后采样比较的。

lz用的啥器件接收的激光阿。我记得当时我看完资料也想自己做的,后来找不到合适的接收器件就作罢了。

楼主:
回复1楼,正打算用你所说的第一种方法,不过对此方法一点都不太了解,laroo能否具体讲一下用FFT实现的方法,最好有参考代码。
         另外FFT对采样的正弦信号不同频率的算法有区别吗?比如5K和3K有区别吗?
回复2楼,激光测距我知道的都是用APD作接收的。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我的猜想:把发出的波形和接收到的波形下变频到adc可以采样的范围内。然后分别进行fft。fft结果是个复数,实部和虚部的平方和的根是幅度,这个对你没啥用。但是通过实部和虚部可以算出相位,这个应该比较有用。

lz你用apd接收后用示波器能看到反射波形了么?我是软件工程师,对硬件的了解有限。

网友A:
对于5k和3k本质没有区别。但是fft结果里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比如你用1M频率去调制激光幅度。将收发两路1M信号和一个0.009M的信号混频得到一个1khz的信号。

然后用adc 以16ksps去采样。这样可以得到0-8khz的信号。假设以512点计算fft。则fft结果分辨率为31.25hz。那么fft结果里第33项就是1khz的实部和虚部。

假设混频之后是3khz,则fft结果第97项为需要的东西。

网友:
这个激光测距的成本多少米?

楼主:
apd接收混频后须经过放大后才能看见。

实部和虚部应该分为两项吧?

网友:
嗯。实部虚部怎么放就看你fft函数咋写的了。
昨天看了一下apd的价格,200多哇。

网友:
APD TO封装的60多 LCC6封装的50多啊

楼主:
APD便宜的也有,还有几块钱的呢。

测60米的要用几个测尺频率呢。最后数据是如何合成的。

网友:
ls和ls的ls用的啥型号的apd啊.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TO封装的可以参考AD230-8-T052S1,AD230-8-T052S3
LCC封装的可以参考AD230-8-LCC6.1
等类似的APD

网友:
AD230-8 淘宝上一搜都是 180以上的价格哇。

楼主:
laroo给个QQ号,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B(2013-04-28):
不知楼主完成得怎么样了  最近打算做个这个  能否给一些参考资料学习下  ilxcaml@126.com  谢谢了

网友(2013-10-21):
引用 网友A:
对于5k和3k本质没有区别。但是fft结果里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比如你用1M频率去调制激光幅度。将收发两路1M ...

请问一下你是做过激光测距吗,实际测量距离能达到理论距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完成得怎么样了  最近打算做个这个  能否给一些参考资料学习下    谢谢了 ...

你在做激光测距仪吗,用的是哪种测距方式呢?

网友D:
6楼说的是目前实际在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做激光测距仪吗,用的是哪种测距方式呢?

打算做  但是近期没时间了  使用相位法

网友(2014-01-03):
引用 网友D:
6楼说的是目前实际在用的方法

我想做个激光测距仪,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我是研究机器人算法的,对硬件不是很懂。能否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