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烧友们一个音箱与功放的问题。。。

楼主(2011-12-13):
请教一下,我将功放机开到很大的音量时,音箱里有嗡嗡地声音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有唱歌呢?就有声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注:
音箱的功率:300W 峰值400W  功放的功率:400W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话筒拾取了很多的噪声

网友:
拔掉功放的输入信号,开大音量,还是有杂音的话就是功放的信噪比太差,换机吧。如果这样没有噪音了,就是前面信号源的问题。

楼主:
【1楼】 sunjihe
21cnzhong 普通会员
--------------------------------------------------------
话筒与输入信号都没插。只是功放连接音箱,通电时就有叫声。尤其是音量钮越调大噪音越大。。。

楼主: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我的功放机是这款: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5840284615
音箱是这款: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85933428479593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回复 网友B:
拔掉功放的输入信号,开大音量,还是有杂音的话就是功放的信噪比太差,换机吧。如果这样没有噪音了,就是前面信号源的问题。

楼主:
【5楼】 ourgalaxy
-------------------------
功放的输入信号根本没插。。。

网友:
老乡,人家已经说的很明白:你的功放不行!
功放不行有几个原因:电源滤波不行,抗干扰没做好,器件参数太次。
你还要啥答案啥!

楼主:
【7楼】 ourgalaxy
-------------------------
东西已经买了,只是想自己把它弄好。找出问题点所在,自己想把它解决而已。

网友:
400W肯定是虚标,600多块钱的东西,有个60W就不错了,还有音箱也是。。

你这个应该是功放里还有前级,前级再到功放。

1。功放增益大,输入阻抗太高,容易引入环境噪声,把输入短路看会不会消失
2。前级放大信噪比不够,这个影响的东西有可能是前级电源,本身放大元件不过关,或者是布线不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400w肯定是虚标,600多块钱的东西,有个60w就不错了,还有音箱也是。。
你这个应该是功放里还有前级,前级再到功放。
1。功放增益大,输入阻抗太高,容易引入环境噪声,把输入短路看会不会消失
2。前级放大信噪比不够,这个影响的东西有可能是前级电源,本身放大元件不过关,或者是布线不合理。

附议
400W,真是敢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这满大街都是标10000W的,才600元一对,还是有源的

网友:
楼主冷静。

说实话,你这问题不好解决。

总的来说功放质量差。不说HIFI了,连基本信噪比要求都达不到。

具体原因上面的同学已经说了。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把功放机里的前级部分,什么卡拉OK,什么音调什么的全不要,只留后级,接两根屏蔽线出来作输入。噪音也许会减小,把地接机壳也可改善,再次是加大主滤波电容。

楼主:
【12楼】 fsclub 绿林好汉
-------------------------------
我也是想加大主滤波电容。不知正常功放信噪比多大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楼】 fsclub 绿林好汉
-------------------------------
我也是想加大主滤波电容。不知正常功放信噪比多大为好?

至少开到最大声耳朵听不到。

加滤波的作用不大。除非原来的电容太烂。

楼主:
【14楼】 fsclub 绿林好汉
--------------------------
看来问题不好解决,不知你有没有比较好解决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冷静。
说实话,你这问题不好解决。
总的来说功放质量差。不说hifi了,连基本信噪比要求都达不到。
具体原因上面的同学已经说了。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把功放机里的前级部分,什么卡拉ok,什么音调什么的全不要,只留后级,接两根屏蔽线出来作输入。噪音也许会减小,把地接机壳也可改善,再次是加大主滤波电容。

楼主:
帮看看,这一款怎么样?还带点歌系统。。。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cm_id=&id=13429212166&ad_id=&pm_id=&am_id=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话就拆了打摩吧。

楼主:
现在都说YAMAHA,JBL,朗特声,惠威的功放机好,看过淘宝上,它们价格大多都是2000以上.那么哪些参数可以确认技术指标呢?

网友:
前级逐级对地短路,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楼主:
【20楼】 gongnn 魔法师
----------------------------------
我将它播放MP3的SD卡拿出,发现很大嗡嗡声几乎没有。只有很小的电流声,为什么SD卡在没放的时候,会有信号呢?但是唱歌的时候,好象音效不够震撼.声音唱得突然大的时候,音箱发出的声音好象失真.没有KTV那么真实,有点破音的感觉.

楼主:
有关功放均衡器的设置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播放CD选多少频率?MP3选多少?放电影时选多少?还有K歌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