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两相电机 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吗?

楼主(2011-12-13):
前段时间在网上找了一个化工泵 担心流速过快 所以希望能加个变频器控制
在下订单的时候有几个选择 一个是三相380v电机 一个是两相220v电机
在网上听说好像两相电机控制不了?还有什么变频器稳定耐用点?

网友:
从职业精神的角度提醒一下,只有单相电机,没有双相电机,因为感应电机不会用两条相线,只会用一条相线和一条零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职业精神的角度提醒一下,只有单相电机,没有双相电机,因为感应电机不会用两条相线,只会用一条相线和一条零线

从职业精神的角度提醒一下,两相380V电机算不算双相?当然那就不是220V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段时间在网上找了一个化工泵 担心流速过快 所以希望能加个变频器控制
在下订单的时候有几个选择 一个是三相380v电机 一个是两相220v电机
在网上听说好像两相电机控制不了?还有什么变频器稳定耐用点?

有三相220V的电机。

网友:
两相电机不可以。耐用太广义了用ABB,西门子成本大。还是用台系台达或深圳汇川实惠,个人观点

网友:
耐用用安川, 我这里用的运行了数十年,启停数百万次,夏天还要经受40多度的高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前段时间在网上找了一个化工泵 担心流速过快 所以希望能加个变频器控制
在下订单的时候有几个选择 一个是三相380v电机 一个是两相220v电机
在网上听说好像两相电机控制不了?还有什么变频器稳定耐用点?
有三相220v的电机。

我想请问一下 我感觉自己好像对电机完全不懂
那三相220v电机 可不可以直接接在220v电压上面
电机就可以工作?我这边现在只有220v电  没有380v电
我想买这个泵就是万一流量太大 以后还可以自己加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220的变频器就是输入单相220V 输出三相220v,可以带三相220V电机

楼主:
楼上的我有点迷糊 那假如我没有变频器
这个电机可以转吗?我们就是一般家用的220v电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两相电机,你们都太有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听说两相电机,你们都太有才了。

用两相380V的叫什么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听说两相电机,你们都太有才了。
用两相380v的叫什么电机?

单相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听说两相电机,你们都太有才了。
用两相380v的叫什么电机?

应该也叫单相电机吧,单相电压380V而已。

网友:
普级一下基本知识,用变频器调速的只能是三相电机,所谓的两相电机是特殊电机,不能无极调速,只有几个档,比如电风扇,调速性能差。变频器也有单相的,就是变频器输入是单相电,在我国就是220市电,但变频器输出是三相的,对于三相星型接法小功率电机,额定电压为380的,可以用单相变频器控制,电机要改成三角型接法。
至于变频器看楼主想用国产的还是进囗的了,进口的肯定耐用了,不过价格也贵了,正常使用一般不坏,坏了就修不了,好的如ABB。国产的这几年也做的不错了,不过要选牌子好点的,不要图便宜买山寨品,国产服务都还可以的,楼主不仿看看我司的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普级一下基本知识,用变频器调速的只能是三相电机,所谓的两相电机是特殊电机,不能无极调速,只有几个档,比如电风扇,调速性能差。变频器也有单相的,就是变频器输入是单相电,在我国就是220市电,但变频器输出是三相的,对于三相星型接法小功率电机,额定电压为380的,可以用单相变频器控制,电机要改成三角型接法。
至于变频器看楼主想用国产的还是进囗的了,进口的肯定耐用了,不过价格也贵了,正常使用一般不坏,坏了就修不了,好的如abb。国产的这几年也做的不错了,不过要选牌子好点的,不要图便宜买山寨品,国产服务都还可以的,楼主不仿看看我司的产品。

看样子这里除了我以外就你懂了。

网友:
无论三相还是两相或是单相,如果是鼠笼转子,都涉及旋转磁场产生。三相供电对电机来说是最好,最省事的方法。另外两种(其实是一种,只是与市电接法有关),就得用电容移相或短路环移相产生旋转磁场。没有三相电的场合(一相线+一零线),当然只能用220V的单相电机。有两相+零线的地方(这种情况我没有碰到过)就有两种选择:在两相线之间用380V的单相,或在任一根相线与零线之间用220V单相电机。当然特殊情况下,把380V单相电机接在220V上,只要启动时能转起来,也能用不会烧。
以上内容可修习大学(中专或职业技校)课程之电工学获得。

网友:
但如果有变频器介入,问题就复杂了。
变频器可以把380V三相变成0-380V,0-50、100、150hz的电,也可以只用单相220V,产生220V三相。甚至还可以用36节12V铅电池串起,供给变频器,输出380V三相供电机应急之用。

针对LZ提出的问题,如果计划使用变频器,当然是用380V的三相电机最正宗了。

网友:
不是我抬杠,两根相线电压是380V,那工作在其上的电气设备就是两相滴。

楼主:
有个问题啊 我看到要采购的泵电机上面 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电容
这种是什么电机  假如我下订单是380v 三相电机
那以后使用变频器对这个电机有什么特殊要求没啊?

网友:
有电容的是单相电机,一般三相电机都三角接法是220V,星形接法是380V

网友:
回复 楼主:

380V的三相电机,楼主是用在泵类负载,调速范围一般不会太大,用通用变频器就可以了,对电机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了,一般的三相电机就行了,楼主可以看看四方电气E380变频器,通用负载变频器,水泵上用的比较多,保修期是一年半,稳定性和售后在国内是很不错的!

网友:
变频器么我建议进口的话不要用西门子的,故障率偏高,我们用的很多,维修的赚疯了。富士的可以,我们用来近10年了,基本没有坏过。国产的我们就零星用过一点,没有发言权。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 可能悲剧了  我的这个泵电机是3kw 380v 三相的二级电机(星型接法)
而我仅有的电源是家用单相电源220v 找片了所有变频器
没发现有单相家用电源可以背的起这么大功率的 唯有一个西门子变频器
最大功率也是3kw 不知道要不要留余量会不会烧坏?只有选择西门子了?

网友:
你看看我们公司的产品了,E380-2S0037,3.7KW单相的,比较赖用的,比汇川同一系列的要好一点!

楼主:
恩 看了一下你们公司产品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220v单相电源 变频器最后输出最大电压也就是220v了
那我现在采购的是380v 三相电机 3kw 合适吗?
还是改成采购三相220v电机?是不是也可以采购三相 380v的星型电机
把接法改一下 改成三角接法那样也可以用了?

网友:
对的,对于小功率电机,可以把星型接法改为三角型接法,因为电机线圈之间的电压是不变的,也不用太考虑选容量太大的变频器,变频器设计时都考虑到容量匹配的,特别是对于风机泵类负载,是可以选小一档的变频器的,当然你选3.7Kw的变频器更好了,这个我是搞研发的,不会去忽悠你的!

网友:
普级一下基本知识,只有三相电机和单相电机

网友:
你如果不确定最好咨询一下电机生产商或是电机供用商。

楼主(2012-01-15):
楼上的朋友怎么联系你?

网友:
两相的说法不严谨,
单相电机是可以用变频器来驱动的。只是单相电机中有电容的,电容在高频时会引起大电流易损坏变频器。罩极式电机则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2-06-26):
  搭台唱戏啊

网友(2012-10-28):
把电容拆了 中间的线接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