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型MSP430仿真器FET430 UIF可否在线修改程序?

楼主(2011-12-13):
我的意思是能否不退出仿真(运行debug)时修改程序后直接运行看到修改后的程序的仿真结果。

因为每次修改程序后退出仿真,需要重新compile和make后才能够再次进入仿真看到结果。

哪个按钮或者哪个方法可以在线修改程序后看到结果。

编译器IAR Assembler for MSP430
  5.30.1 (5.30.1.50284)

网友:
点击红色框里的按钮可以自动退出仿真,重新compile和make,然后重新进入仿真,不用手动重复操作了。

网友:
你用VB习惯了吧。430不支持的

网友:
只有全局变量才能在线修改,程序是不支持的哦~亲~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还有个问题,MSP430对结构体  即: struct关键字的定义支持如何。为什么我用C的程序编写有错误

Error[Pe144]: a value of type "char *"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char" E:\WorkMSP430\new_1\str.c 11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main(void)
{
  struct stu
  {
    int num;
    char name[20];
    char sex;
    char addr[20];
  } stu1={10000,"mikey","M","changchu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各位,我还有个问题,msp430对结构体  即: struct关键字的定义支持如何。为什么我用c的程序编写有错误
error[pe144]: a value of type "char *"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char" e:\workmsp430\new_1\str.c 11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main(void)
{
  struct stu
  {
    int num;
    char name[20];
    char sex;
    char addr[20];
  } stu1={10000,"mikey","m","changchun"};
}

现在貌似找到点问题

如果stu1初始化如下就没有错误,具体我还没试,修改如下: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main(void)
{
  struct stu
  {
    int num;
    char name[20];
    char sex;
    char addr[20];
  } stu1={10000,{"mikey"},4,{"changchun"}};
}

楼主:
另外大家都用什么字体啊 ,我现在用这个字体即默认的字体  大写P和小写p分不大清楚,除非仔细看清楚,或者编译出错。

我现在发现SimSun-ExtB, size = 11这个字体不错  能分清楚  你们都用何种?

网友:
} stu1={10000,"mikey","m","changchun"};
应该是:
} stu1={10000,"mikey",'m',"changchun"};

楼主:
回复 网友B:
} stu1={10000,"mikey","m","changchun"};
应该是:
} stu1={10000,"mikey",'m',"changchun"};

谢谢帅哥!看来我的C语言太烂了,我竟然没看出来   基础太差了

网友(2014-08-04):
我和楼主用的是一样的版本和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