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不行,看到一段RSA加密程序,关于快速取模的,特来请教下,看了几个小时,搞不懂

楼主(2011-12-13):
这个是一个RSA加密程序的片段,该RSA加密程序对小于100的数加密结果正确,对大于100的数加密结果有偏差。
跟踪了一下,提取了以下片段。是一个快速取模的运算。
返回值是M^e%n,也就是m的e次方,再模n。看起来像是整数运算溢出了。
1920^4519 mod 10403 = 10000,结果有问题,计算器无法计算的,1920是加密得到的,用计算器算过加密过程是对的,问题出在解密过程。
int kuaisuqumo(int m,int e,int n){
        int i,j,t=0,c=1,b[15],len=0;
        for(i=0;e!=0;i++){
                b=e%2;
                e=e/2;
                len++;
        }
        for(j=i-1;j>=0;j--){
                t=2*t;
                c=(c*c)%n;
                if(b[j]==1){
                        t+=1;
                        c=(c*m)%n;
                }
        }
        return c;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printf("%d ",kuaisuqumo(1817,4519,10403));//结果打印了9897,是正确的
        printf( "%d",kuaisuqumo(1920,4519,10403) );//结果打印了10000,正确应该是10099
}

算法原理百度文库有介绍,不过看不太懂。http://wenku.baidu.com/view/cf2d6b651ed9ad51f01df21a.html

付上VC工程,哎,看了几个小时,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 楼主:
版面的代码格式都没缩进了,上传个图好看点

楼主:
搞错了,正确结果应该是99100,不过它返回了10000仍然是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错了,正确结果应该是99100,不过它返回了10000仍然是有问题的

正确结果应该小于10403,所以99100肯定不正确.

网友:
貌似10000是正确的

http://acme.com/software/bigint/bic.cgi?expr=modpow%281920%2C4519%2C10403%29
===========================================================================
bic results

% bic
modpow(1920,4519,10403)

Try another
===========================================================================
http://acme.com/software/bigint/

google "modular exponentiation calculator", 找个计算器先验证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提醒了,问题找到了呵,出错是出在数据分组,将97和98组合,结果是97*100+98=9798,而将99和100组合,结果是99*100+100=10000,溢出了,作者源程序只能支持两位10进制组合的,因此超过了100就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