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了五个月调不出来!楼主快崩溃了! ADXL345的0x00(ID)寄存器居然读出0xef, 其他寄存器有

楼主(2011-12-13):
我们开发adxl345也快有一年了吧,以前做的时候都很顺利
   这次重新画了一块板子,可是adxl345数据读出来总是有问题! 0x00(ID)寄存器读出来总是0xef,正常是0xe5. 而有些寄存器,写入0x3e读出来可能是0x5f,然后有些寄存器,根本就读不出来。
   器件问题?我们从三个淘宝店里买了芯片,都出现了上述一样的问题
   I2C程序问题?这个程序原来经过了各种考验都OK,而挂在同一块板子上的hmc5883l也能读出来
   硬件问题?SDA,SCL,VDD,GND没什么好说的,AD0接地,而地址就是0x53(7位地址)
   PS:所用CPU是MSP430F2213,软件模拟I2C。。。。。

  调了五个月调不出来。。。。换了三次板子。。。。。。。起码ID号都能读错!而且每次错的都是一样的! 各位大牛给个解释吧

网友:
软件模拟的I2C就看时序啊。 用LA抓抓看啊。  这个调5个月....   学生吧.. 那个公司会让你调个I2C 调5个月...

网友:
楼主被训了~ 不要在意~

网友:
用数字示波器抓波形.包你1小时内搞定.

网友:
同意3楼观点!
逻辑分析仪,示波器,有工具就要用!空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都要努力呀

网友:
adxl345  是不是那个SDO引脚 接地  接电源 器件地址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原因

网友:
重新检查图呗

网友:
先用SPI模式试一下啊。。。

网友:
个人感觉是方法不对:
1先确定原理图没有画错(一定要细看官方资料进行比对);
2确认电路板没有错;
3查时序是否与芯片技术要求相符;如果这几项都确认无误,那才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AD的产品质量是值得信任的,原因只有一个:它不是中国的忽悠型国企。

网友:
估计时序有问题。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
检查线路和程序。一般莫明奇妙的错误,都是自己犯的低级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现在关键是之前做的一块板子是好的,可以出来,然后新做的板子就是不对,原理图是一摸一样的,板子的电子连通性查了也没问题,程序是一样的,但是结果就是不一样。。。还有,芯片也用同一片芯片测试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