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义隆仿真器的使用

楼主(2011-12-13):
第一次使用义隆仿真器,  我点击连接后出现图所示

出现失败 (原文件名:22222.jpg)

又听说修改option里的ICE CODE就可以,但是我的是灰色 (原文件名:333333.jpg)

这个是我哪个地方没设置好吗?

网友:
还没连接仿真器吧?

楼主:
第一张图是我连接仿真器后,自动跳出设置后,点确认后出现的窗口。
     连接仿真器后,自动跳出的话,说明我仿真器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2012-03-07):
应该是晶振没插

网友:
芯片复位脚先悬空看看

网友:
最大的可能就是晶振的问题  刚开始连接时  晶振设置不对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