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订购高精度低温漂的电阻啊,则么都是需要订货啊+

楼主(2011-12-14):
现在用的电阻温飘太大了,1%精度的大概100ppm,想搞些20ppm,50ppm的试试,结果电子市场的说,购买电阻都是提供精度参数就行了,都不看温飘参数的。
那现在精度和温飘有一个大概的关系吗,其实精度到不要求啊,都是可以通过软件修正的,就是温飘要低啊。
又问了下,0.1%的差不多25ppm,要订货,周期还是蛮长的啊,
不知道春风大哥那么多0.1%的电阻都是从哪里买的啊,都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你要多大的阻值?

网友:
千分之一的金屬膜似乎還算多

网友:
深圳意杰(EBG)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ebg.com.cn
我公司欧洲进口的设备里面的精密电阻用的都是他的,前几年我还从他这里定了一批,注意如果是订制的必须有一定的量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用的电阻温飘太大了,1%精度的大概100ppm,想搞些20ppm,50ppm的试试,结果电子市场的说,购买电阻都是提供精度参数就行了,都不看温飘参数的。
那现在精度和温飘有一个大概的关系吗,其实精度到不要求啊,都是可以通过软件修正的,就是温飘要低啊。
又问了下,0.1%的差不多25ppm,要订货,周期还是蛮长的啊,
不知道春风大哥那么多0.1%的电阻都是从哪里买的啊,都是什么型号啊。

“0.1%的差不多25ppm”,可不能相信这句话,在市场买过几家的,精度倒是测过确实在0.1%,温漂么差不多在50--100ppm,和普通的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向一个方向飘也不要紧的吧?

网友:
上海赛格有的,有一家专卖精密电阻的还不错,一次买50只还不到1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麻烦您细细描述一下是哪个摊位吧...
电阻这玩意真的很烦心啊

网友:
楼主可以去e络盟看看,发现有些25ppm的电阻价钱还算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不能相信这句话,在市场买过几家的,精度倒是测过确实在0.1%,温漂么差不多在50--100ppm,和普通的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

100ppm 的电阻,温度变化 10 度电阻值变化就可能超过 0.1%,那那个 0.1% 还有啥意思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去买一批看看,这个真是少不了啊,哎,买个精密电阻原来那么麻烦啊,以前真是没想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哥,麻烦您细细描述一下是哪个摊位吧...
电阻这玩意真的很烦心啊
在二楼,往里面走,是房间,专门卖精密电阻的,不过一个阻值少于50只他不理你的.

网友:
50只精密电阻 1元 不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50只精密电阻 1元 不错呀

一元一只

网友:
RX70电阻,金属膜精密电阻都可以

楼主:
推荐阿莫搞些精密电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只精密电阻 1元 不错呀

一元一只
太搞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只精密电阻 1元 不错呀
一元一只
太搞笑了
上海赛格地下还有一家卖厚声的,竟然要2元一只呢,据说是15ppm的,每个阻值100只起卖.

网友:
要是有淘宝店就好了

网友:
同样关注   不知道成都哪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搞笑了

不贵了,PTF56 T16(5ppm)电阻,1% 的都要十几块钱一个呢,1% 阿,1%.......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太搞笑了
不贵了,ptf56 t16(5ppm)电阻,1% 的都要十几块钱一个呢,1% 阿,1%.......

精度可以通过校准解决  温漂完全靠材料 或者补偿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太搞笑了
不贵了,ptf56 t16(5ppm)电阻,1% 的都要十几块钱一个呢,1% 阿,1%.......

零卖差不多15块一只啊~~~ 贵

网友:
同意21一楼,如果精度和温漂指标都要高的话,是比较贵,当然如果再考虑老化就不得了。现在几厘钱一只的金属化合物膜的温漂大概有200ppm/k左右,100ppm/k的金属膜质量算很好了。楼主还是要看具体应用,不能只看精度的,就象CPU不能只看频率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的电阻,我见过最最最便宜的可能是2-3毛(批量)。而且不算温漂。

50只  1块一只真的还不错。

肯定是有人觉得贵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可不能相信这句话,在市场买过几家的,精度倒是测过确实在0.1%,温漂么差不多在50--100ppm,和普通的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
100ppm 的电阻,温度变化 10 度电阻值变化就可能超过 0.1%,那那个 0.1% 还有啥意思  ̄◇ ̄
所以还是找厂家定制,我定的25ppm的回来测试全部小于25PPM,0.28元一只。

网友:
精度高的,ppm肯定都低,

高ppm的,不能称为高精度电阻

我在淘宝上也买过0.15元/只的25ppm,1%的RJ24A 电阻,不过没有试验其ppm值是否符合。

网友:
15ppm/1%精度的,买过viking的,大概0.2-0.3元/个,不过我们都是买一盘

深圳意杰的也用过,25ppm/0.05%精度,5元/个

网友:
量少的话去rs、派睿、digikey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同意21一楼,如果精度和温漂指标都要高的话,是比较贵,当然如果再考虑老化就不得了。现在几厘钱一只的金属化合物膜的温漂大概有200ppm/k左右,100ppm/k的金属膜质量算很好了。楼主还是要看具体应用,不能只看精度的,就象cpu不能只看频率一样。

做千分之一精度的表,电流取样部分用100ppm的电阻的话,温度变化10度就变化千分之一了,
况且冬天和夏天有时会相差几十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可不能相信这句话,在市场买过几家的,精度倒是测过确实在0.1%,温漂么差不多在50--100ppm,和普通的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
100ppm 的电阻,温度变化 10 度电阻值变化就可能超过 0.1%,那那个 0.1% 还有啥意思  ̄◇ ̄

精度是指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的误差指标,否则温度变化100度,有几个仪器和元件的标称精度能达标。

楼主(2012-01-13):
一般精度倒无所谓的,5%都可以,可以做软件校准。温飘要求的高些,一台机器上最多用两三个这种低温飘电阻啊。多了就用不起了。

网友:
有淘宝商家推荐吗?
网上看到厦门一家,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需要精密电阻中

楼主:
需要0.1%的精密电阻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叫精密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什么阻值的,70度下的功率是多少,如果要的不多,我给你几只,如果想买质量好的,量不多,千分之一,20PPM 的价格应该在1.8元上下。一元以下的慎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了,给你两个网址,www.artohm.cn     wwww.bds.com.cn  这两家生产的都是正宗的精密电阻,ART的价格低些,BDS的牌子响些,质量上感觉ART的稳定。前面有人给的EBG的也是正宗的精密的电阻,还有北京718的,以上厂家都是欧洲工艺,进口材料,质量较好。其它的厂生产的大多是台湾的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G:
需要什么阻值的,70度下的功率是多少,如果要的不多,我给你几只,如果想买质量好的,量不多,千分之一,20PPM 的价格应该在1.8元上下。一元以下的慎用。

网友(2012-02-15):
取样电阻和精密电阻,我是在天津信达和三环订的,取样电阻2W0.02欧 温漂25PPM的十几块三环一支,精密电阻0。6块一支。

网友:
四川永星(国营八九三厂),1%精度的,温飘可以有15 25PPM,25PPM的约3毛一只,起订量不知道,反正我们50只也订过.

楼主:
谢谢楼上了啊,订下试试啊。

楼主:
刚才联系了下,最少100个就行的了

网友(2012-10-08):
长见识了。

网友:
去找德国佬的伊萨普兰吧。。。不过价格太贵。。楼主可以去看看是否需要

网友:
品 牌: 718
产 地: 中国
型 号: 金属膜RJ24系列 纯铜脚 紫色环
规 格: 1/4W 0.1%精度 25ppm 长度: 7.0mm±0.1mm 直径: 2.5±0.1mm
成 色: 全新
价 格: 1.00元/支(常规阻值)
价 格: 1.50元/支(特殊阻值)
价 格: 0.90元/支(常规阻值)每种阻值≥20支 总数≥200支
价 格: 1.40元/支(特殊阻值)每种阻值≥20支 总数≥200支
价 格: 0.80元/支(常规阻值)每种阻值≥50支 总数≥500支
价 格: 1.20元/支(特殊阻值)每种阻值≥50支 总数≥500支

网友:
在中国稍微有点精细的东西都不好弄…………

网友(2012-11-09):
淘宝有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