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的信号量、邮箱、消息队列的问题

楼主(2011-12-14):
在ucOS中提供的任务见通信的机制有信号量、邮箱和消息队列等几种方式,我现在要实现以下功能,觉得用着几种方式都不行,可能是我对ucOSll的理解还不到位,特把疑问贴出来,期待各位大牛们指点解惑。
   我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做一个实时显示的按键计数器,显示用8位7段数码管扫描显示的方式,按键用中断方式。具体的功能就是按一下按键,数码管显示的数加1,就是实现这么一个功能。我现在初步用的是信号量的方式,在按键中断处理函数里面释放一个信号量,显示函数里面接收到这个信号量就把显示的数据加1.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数码管的显示用的是扫描的方式,需要不停的扫描显示。可是等待按键的信号量把这个任务挂起了,不能实时扫描显示。
   实现这种功能是不是就不能用信号量、邮箱、消息队列啊,是不是必须得用全局变量啊!不过又感觉用信号量、邮箱、消息队列应该能实现,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期待各位大牛指点!

网友:
你要是一定要用信号量呢,就多建立一个任务吧,

一个任务专门来扫描数码管,另一个任务专门完成你的加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 和用全局变量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可以用你这个模型的。
你扫描的频率不会很快,估计也是ms级别的,估计你不会一直都在扫描,例如,显示频的刷新频率就是60Hz,够用了。所以你不妨在等待一个信号量的时候,设置一个超时的限制,然后就超过这个限制时,你就继续按原值进行扫描。
估计你是想把这些时分秒值作为局部变量不?
这样你就可以由中断出来后,发送一个message box就可以了,或者sem信号也可以。

全局变量和这些信号量的不同就是,全局变量也可以由多个人来维护,但也会导致冲突的,信号量机制对这些作了临界保护,并且能引发调度。

网友:
扫描就用OSTimeDly好了,不能用Pend的话就用OSSemAccept()

网友:
回复 楼主:

OSxxxAccept()函数不像OSxxxPend那样,其不用等待,也不会挂起,有没有信号都会执行下面的程序,但是是否来信号需要if判断一下。

网友:
你可以使用不等待的信号量申请方式,然后利用err来判断是否接收到的信号量,如果接受到了,那就+1,否则就不增加。

网友:
你可以把处理这个信号量的任务的优先级设为最高等级,这样实时性会很不错,最多就是一个任务切换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 ,我明天试试你这个思路 然后在向你请教啊

楼主:
----------------------------------------------------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谢谢楼上的给为大侠,今天去学了一天驾校,明天按各位大侠的指点来试验一下,然后回来交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这么根据《μC/OS-II V2.90 Reference Manual》 这么编写了一段程序,怎么提示不能类型转换呢,恳求大侠指点
OS_EVENT *Key_Set_Box ;

Key_Set_Box = OSMboxCreate((void *) 0);

static void App_TaskLed(void *p_arg)

{
  void* pmsg;
  INT8U Set;

   while (DEF_TRUE)
  {
    pmsg = OSMboxAccept(Key_Set_Box);
    if( pmsg != (void*)0)
    {
      Set = (INT8U)(* pmsg); //错误就出在这里,我觉得应该对啊,pmsg是void*型,我通过)(* pmsg)取出指针里面的内容,利用(INT8U)强制类型转换,怎么就错误呢?
    }

  }

}

void ISR_EXTI9_5_Handler(void)
{
  INT8U err , Isr_Set = 2, Isr_Shift = 2;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 != RESET)                  /* 按键set */
  {
    OSTimeDly(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9)))
    {
      OSTimeDly(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9)))
      {
        Isr_Set = 1;
        err = OSMboxPost(Key_Set_Box, (void*)Isr_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 Clear the EXTI Line 9 */
}
IAR编译提示错误如下:Error[Pe171]: invalid type conversion D:\ucOS\2011-12-16_MessBox\App\app.c 175

网友:
INT8U *Set;

Set = (INT8U*)(pmsg);

网友(2013-11-09):
等待按键中断的信号量不用一直一直等待啊···比如每10ms检测一次信号量就好啦,剩下的9ms都用来扫描数码管,人的眼睛分辨不出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