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864被干扰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14):
系统含12864液晶,二个继电器驱动二个交流接触器控制二个2KW的电机,当电机启动时液晶出现乱码,请问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
查了不少资料,发现大家都说经常初始化液晶,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每次初始化后显示就被清空了?显示的内容也需要再次更新?
可是我的液晶在乱码后只要再次刷新一次显示就行了,不需要初始化呀。还有,刷新显示会不会造成显示闪烁?

网友(2017-08-03):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不少资料,发现大家都说经常初始化液晶,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每次初始化后显示就被清空了?显示的内容也需 ...

单片鸡系统(包括LCD在内)选用DC DC开关式电源供电,可解决问题。

网友:
排除下干扰的位置吧,是液晶的牛屎受干扰了,还是线缆。

1. 牛屎的话,液晶加屏蔽壳,系统隔离地(实在不行也得磁珠)

2. 线缆的话,线缆加屏蔽网(要接地),如果有条件每个线芯加对地电容

之前用过过单片机驱动 L293 带高压包的例子,纯升压正常,但高压拉弧以后,有一定的概率死机。
后来用隔离地的方式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