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片机连不上

楼主(2011-12-14):
我刚开始弄义隆的单片机,可是不知道怎么弄,仿真器一直显示连不上,但是板是好的,在别人那试过了。我的并口是pic卡转出来的,驱动装好了,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有影响?显示的三个并口的地址都试过了,不行,求高手指点啊。另外求义隆的开发流程,刚开始弄这个,希望大家多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pci转的并口不行,要换成主板自带的并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么,一定只能用自带的?

网友:
现在不是有USB连接的仿真器嘛,  换一个USB的好了。
   大部分电脑都不带并口了,用并口比较的麻烦。

楼主:
搞定了,买的pci卡并口的地址一般是D000开头的,可是仿真器找的地址是378,这两个地址要对应上才行的,仿真器那里不要选,直接自己输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