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降压到5V用神马芯片好?电流很小,不考虑LM2596HV,体积太大!

楼主(2011-12-14):
如题:48V降压到5V用神马芯片好?电流很小,电流不50mA左右,不考虑LM2596HV,体积太大!
线性降压就不考虑了,2W多的功耗损失,散热是个问题。
跪等高人现身……

网友:
貌似有这样的DC模块的.

网友:
TPS54060  MSOP-10

网友:
LM5010A 75V 1A   tssop14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tps54060  msop-10

十几块钱一颗? 吓人啊。

网友:
LM5010A,网上搜了一下,要二十几,三十几更吓人呀。

网友:
AX3111或AX3007,印象中是这个型号。是个开关电源芯片,最大能3A。

还不错,货足价廉,2、3元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AX3111或AX3007最大工作电压才40V,不能满足48V需求

网友:
可以参考我唯一的一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44768

网友:
三极管加TL431应该是最便宜方案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阻容降压+稳压二极管,神马芯片都不用。

网友:
LM5575,可是贵啊。

网友:
FSD200,不到两块钱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FSD2000是不是很容易炸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挺容易炸,不过那是220V了,48V估计不会了吧。

网友:
中广芯源公司有这样的芯片,GS61001  输入电压25V-75v  输出100MA-200MA

网友:
串联几个稳压二极管分散热量,后用78L05行不行?

网友(2012-05-25):
能够耐压这么高的buck芯片确实不多,有的话价格也就贵了,确实线性是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