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3只能产生方波

楼主(2011-12-14):
我正在用AD9833来产生频率可调的正弦信号发生器,用51控制。 做完之后是正常的,频率可调,输出正弦波形很好。

可是今天用示波器看波形的时候,刚开始是好的。关了电源,再开的话,发现输出的是方波了,不过频率是正确的。

请问有前辈碰到过相似的问题吗?

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以为是芯片坏了,拆了又焊上去一片,就是现在这片。结果现在又遇到这种情况了。

求高人解答。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应该不是片子烧了吧?就算烧了,为啥还会输出频率正确的方波呢?或者DA烧了,可是DA烧了又没有BYPASS,所以还是应该没输出啊。

郁闷。。。

楼主:
下午试了试,发现三角波和方波正常,就是正弦波不正常。估计应该是片上DA坏了。

然后看了看数据手册,说这个片子很怕静电,然后下午没有接任何负载的时候直接用示波器去看波形,估计就是这个时候静电把片上的DA给打坏了。

网友:
有图不,手头有这个芯片,最近也想搞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上次重装系统的时候没注意备份,原理图和源代码全丢了。

就用的数据手册上的电路, 用51的普通IO口模拟控制时序,很简单的。

不过焊接和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这个片子的DA真怕静电。

唉,我都坏两块了。

网友:
會不會是資料沒送好?樓主要不要把程序貼上來討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