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机械硬盘与SSD固态硬盘性能的深度解析~

楼主(2011-12-14):
转载自:http://bbs.pceva.com.cn/viewthread.php?tid=7843&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分割线****************************************************************

从7200转硬盘升级到10000转的迅猛龙,那叫量变。
从10000转的迅猛龙升级到SSD,这个叫质变。
2者的差距是有些地方相当大,而有些却很接近,主要是难比较。

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买2个黑盘组RAID 0,传输率也有接近250MB/s了,这个速度和Intel X25-M不相上下了,写入还高,容量又大,性价比明显好。一开始还试着会去纠正下他这个错误的观念,后来麻木了。有时候并不是他不懂,可能他是个商家,或者是刚买了黑盘的用户,又或者只是想"炒作"下,世界之大,啥人都会有么。

废话不多说了,下面我来说说自己的感觉。我用过7200转的机械盘,组过RAID 0。我也用过10000转的猛禽,组过RAID 0,我还用过SAS的15000转3.5inch还有2.5inch的盘,组过多盘RAID 0,用过早期的MLC,SLC,组过RAID 0,现在在用MLC的SandForce和barefoot SSD。
首先,先来看机械盘的运作,工作时磁盘在主轴马达的带动下,高速旋转,磁头臂在音圈马达控制下,在磁盘上方进行径向的移动和寻址,机械盘常见指标有下面几个:

1,每分钟转速:指的是主轴马达带动磁盘的转速,一般是7200~15000转,节能盘是5400转。(大家都知道)

2,平均寻道时间:一般是指读取的寻道时间,单位是ms。这个指标是说硬盘接到读/写指令后把磁头移动到指定的磁道(客观的说应该是柱面,但是相对指定的磁头来说就是磁道)上所需要消耗的时间。其实除了平均寻道时间外,还有道间寻道时间与全程寻道时间,前者是指磁头从当前磁道移动到旁边磁道上所需要时间,后者是指磁头从最外圈(内圈)移动到最内圈(外圈)磁道上所需要的时间,基本上是平均寻道时间的2倍。

3,平均潜伏期:这个指标是指当磁头移动到指定磁道后,需要等待指定读/写扇区移动到磁头下方所需要的时间。(盘片旋转),也就是说盘转速越快,潜伏期越短。一般平均潜伏期指的是磁盘转动半圈的时间,相同转速硬盘的平均潜伏期是固定的。7200转为4.167ms,5400转为5.556ms。

4,平均访问时间:这个就是平均寻道时间+平均潜伏期+指令操作时间,由于指令操作时间很短,所以一般就是前2者相加了,厂商一般不提供这个数据,因为不同固件,批次,会有不同,很难统一。

5,数据传输率:单位一般为MB/s,数据传输率就是传输速度了,大家都懂的。不同的数据请求会有不同的数据传输率,不过主要分外部传输率(接口)和内部传输率(介质)。外部就是指缓冲区与主机(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率,内部指磁头与缓冲区之间的数据传输率。外部传输率会被接口限制,SATA 3G/6G, SAS 3G/6G, PCIE 4X, 8X等等接口会限制外部传输率,而内部传输率就是硬盘真正的数据传输能力。为了充分发挥内部传输率,外部传输率必须比内部传输率高。机械盘外圈磁道最长,可以让磁头在单位时间内比内圈磁道划过更多的扇区,所以外圈的内部传输率比内圈快。

6,缓冲区:单位为MB。有些人喜欢叫Cache。作用是平衡内部和外部的传输率。为了减少主机(内存)的等待时间,硬盘会把读取的数据先放入缓冲区,等全部读完或缓冲区填满后再以外部接口的速度快速向主机(内存)发送。随着技术发展,缓冲区在原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缓存的功能。缓存体现在3个方面:预读:磁盘“私自”扩大读取范围,在缓冲区向主机(内存)发送指定扇区数据(磁头已经读完指定扇区)后,接着读取相邻若干扇区并送入缓冲区,如果后面读取操作证号指向已经预读的区域,直接就可以从缓冲区读取而不需要再次磁头寻址,提高访问速度。写缓存:通常在写入操作时,先将数据写入缓冲区并发送到磁头,等磁头写入完毕后再报告主机写入完毕,主机才开始处理下一任务,如果写缓存被开启,那么数据写入缓冲区后即刻向主机报告写入完毕,让主机提前处理下一个数据,提高了效率。读缓存:读取过的数据暂时保存在缓冲区内,如果主机再次需要时可以直接从缓冲区调用,加快速度。(缓存有专门的控制器,有专门的算法,自然有不同的效率。不同容量的缓存算法不通用。)
1,转速与寻道时间:

很多人认为机械硬盘转速快寻道时间就越快,这个是常见的错误认识,事实上寻道速度根本和转速完全没关系,因为2者不是一个设备控制的。

看过上面解释的朋友应该发现,转速是由主轴马达控制的,而寻道很明显是由音圈马达控制,所谓寻道就是磁头臂径向运动的速度和控制。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5400转和7200转的硬盘寻道时间一样,而之所以高速硬盘寻道时间快,是厂商的有意设计,就像高配机器低内存那样让人觉得不平衡,厂商会给高速盘配备更好的元件也是理所当然。

2,转速与数据传输率:

厂商宣传和用户的理解都是,高转速意味着高数据传输率,但是这个并不完全正确。持续数据传输率取决于很多指标,不单单是转速。转速高,单位时间磁头划过的扇区多,自然传输率快,这个没错,但是前提要盘片密度相等,低速硬盘提高盘片密度一样可以提升数据传输率。5400转的高单碟容量硬盘传输率强过10000转的猛禽就是一个例子。只要单碟密度提升1倍,那么5400转和10000转比传输率就不会输。高转速的优势是平均潜伏期,因为转速是死的,在这种情况下5400转永远处于劣势。

3,真正的内部数据传输率:

硬盘传输率大家都懂,但是有个误区,拿Mbps为单位的最高内部传输率说事,这其实是某些厂商与所谓高手的误导,后果相当严重。由于内部传输率决定了硬盘的实际数据传输性能,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很多用户也最关心这个指标,厂商就投其所好,在产品资料中公布了最大内部传输率,但是很多都是以Mbps为单位,不少用户会拿这个数值来预测硬盘性能。但是这个数值是不能单纯的以除以8来换算成MB/s的,因为这个数值是磁头处理2进制的0/1信号(bit)纯理论性能,而磁头处理信号很大部分并不是用户数据(很多重编码的辅助信息)。很多硬盘厂商把这个数值标的相当高,但是这个数值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给人假象而已。厂商心里很明白,他们"偷着乐"而已。

4,拿缓冲区容量和性能说事:

缓冲区容量越大越好吗?容量缓冲区对零散数据传输有优势,不见得。大缓冲区容量会带来很多新问题,比如忽然断电等情况,笔记本有电池会好点。而缓冲区对性能的影响体现在厂商的缓存管理技术上,每个厂商是不同的,不同缓冲区容量也不适用相同的算法。我们拿最新的WD 4KB扇区EAR盘来说吧,配备了64MB的缓冲区,相对32MB的EADS来的快吗?不一定,你知道这个多出来的32MB是用来做啥的吗?相当大一部分用来做4KB和512B的模拟转换开销,映射表。厂商不是傻子,增加成本的做法他们才不做。当然既然给多缓存了,广告还是要打的。缓存管理算法比缓存容量更重要,命中率才是关键,光有容量没命中率只会带来安全隐患。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SSD吧,SSD里面的介质是闪存,一般是用的NAND。SSD的优势体现在极低平均访问时间,SSD没有寻道(里面没磁头),没潜伏期(没盘片)。由这里可以看出,随机性能上SSD可以说是绝对秒杀机械硬盘,没有任何的机械硬盘可以和SSD比较。差距是非常巨大的,50~100倍以上。

SSD的控制器也比机械盘的控制器复杂的多,这样形容的话可能会明白点:我们知道一个34nm的Intel NAND MLC Die的容量为4GB,如果我手头有个80G的X25-M G2,那么就是20个Die组成的(10个闪存颗粒,每个颗粒里2个Die封装),因为Intel主控是10通道的,如果我们把这块SSD理解成一个10块机械盘的RAID 0会如何哪?U盘为啥慢,因为主控一般是单通或者双通的,而且NAND颗粒也差点。而SSD快就是因为主控强,不看接口限制的话10个U盘RAID 0速度也很可观哦。"10盘"RAID 0带来的就是传输率的暴增,再加上SSD独有的极低平均访问时间,如何能不快?SSD的主控要管理10个”盘“,而机械盘主控只要管好1个”盘“就行了,复杂度当然会完全不同了。再加上NAND的物理特性,-读写/擦单位不等,坏块管理,映射表管理(OS LBA和SSD 物理page),缓存算法等等..可以想象。朋友,不看外部接口(SATA),你买块SSD就等于是买了块阵列卡加"盘"啊。

以我用电脑的经验来看,WINXP SP3系统对内存的要求是768MB可以基本流畅,明显减少了磁盘虚拟缓存负担,大于768MB后瓶颈转向磁盘系统,再提高内存也无济于事,只有提高磁盘速度才能感觉到速度提升。对于磁盘系统来说,50MB/s和100MB/s的传输率在XP下是完全2个感觉,如果大于150MB/s,这个感觉就又小下来了。早期的磁盘单盘很难达到100MB/s的传输率,普遍在60MB/s附近,所以很多朋友组了RAID 0来提高传输率破100MB/s,这样会感觉性能的提升。相对的,如今100MB/s传输率的盘已经烂大街了,再组RAID 0到200MB/s对XP的提升已经不明显了,也就显得无意义了,除非你是”视频复制党“,天天没事来回拷视频。以上是XP的感想。

至于Vista这个系统,烂就烂在磁盘性能上,没事都要拖磁盘后腿(后台做乱七八糟的Search Indexing,Fetch等等),用户就会感觉磁盘灯永远不太平(熄不掉),这里就有个问题就被扩大了,哪个问题?平均访问时间。对了,相信组过RAID 阵列的用户会感觉到Vista系统明显流畅很多,单盘的话总是有这有那的不舒服(即使你的盘传输率再高)。(优化到极限的那种系统不算,啥都关了自然快了)特别是加了外置阵列卡(卡上有缓存),或者开了南桥回写的。(主板会用内存做缓存,比如Intel的RST驱动,会用8~16MB内存做缓存,所以很多用户在开了卷回写缓存的Intel阵列上跑HDtune会看到突发传输率XXXXMB/s的速度,这是因为Hdtune软件测的是目标传输率,爆发率自然是发生在内存上的)这是为啥哪?机械硬盘同一时间只能一个磁头读/写数据,虽然多盘片的硬盘每张盘片会有1到2个磁头,但是同一时间只有1个磁头是读/写的。那么当Vista在后台请求那些零碎文件的时候,硬盘就会来回的挪动磁头去处理这些碎小文件,而当用户要去读/写某些文件的时候,2者就会抢着轮流让磁头处理,自然传输率不稳定了。(很多用户应该有这个经历,单块硬盘不同分区之间传输文件速度很慢,如果是大文件的基本是一半速度,如果是小文件就会很悲剧,而如果是两块硬盘或者是RAID阵列,速度就会明显快很多)而RAID阵列下,每个磁盘都有1个磁头可以同时读/写,自然会减轻负担。所以对Vista这类系统来说,平均存取时间比传输率对系统的流畅度来的更重要。如果是SSD哪?情况自然好很多了,前面不是说了SSD就像是一套"磁盘阵列系统"么,还带”卡“。

1 (原文件名:101025105959f892b834c529ce.jpg)

这个是我的1块ST 160G的盘,型号ST160827AS。单跑64KB速度。

2 (原文件名:101025105957045c3c343c8858.jpg)

我跑2个任务,各跑64KB,2个位置跨度是10%的C盘29G(也就是2.9G)

3 (原文件名:1010251059ef2d25016e1c8bf4.jpg)

跑2个任务,各跑64KB,2个位置跨度是90%,从160G的头到接近内圈90%初,(160GX 90%= 144G)跨度。

我们发觉跨度越大,速度越慢,到了90%跨度后,这个速度已经很离谱了,因为磁头来回寻道的关系,时间都浪费了。这就是机械盘单磁头存取和平均存取时间慢的限制,多任务性能肯定低下了,像Vista这类系统,能快起来吗?磁盘对拷机器卡的同志们,看到这个图还认为不应该“卡”吗?

Win7这个系统是在Vista基础上开发而来,不得不说进步不少,后台操作明显比Vista轻很多,这样对磁盘负担减轻不少。但是SSD的优势还是显得很明显,由于操作系统比XP来的”臃肿“,开机启动项,驱动,服务都比较多,内存占用也很大,开机时需要把更多的数据读进内存,一块高传输率的磁盘是必要的,当传输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平均存取时间的要求就来了,SSD有着传输率和平均存取时间的双方面优势,开机显得快自然很正常。在多核CPU和大内存的带领下,多任务变成家常便饭,势必带来多请求,对机械盘的同一时间单磁头读/写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RAID系统或者SSD在这个时候优势明显,SSD多开/秒开程序的速度相信都看过,这就是差距。所以在当今主流操作系统上,单块机械盘已经不可能完全发挥整个电脑的性能了,磁盘系统的瓶颈也就凸现出来。
为啥会有这个问题?呵呵,玩速度,就是折腾。咋样折腾都可以,只要体现出速度就成。比如CPU,显卡上大炮(液氮),显卡开管线,CPU开核,内存超频等等都是”玩“速度的表现。在磁盘系统上,所谓的”玩“无非体现在下面几种:个人用户拿RAM来虚拟磁盘,安装Cache软件,使用EWF系统,这些原本都是用来规避磁盘系统瓶颈的方式,但是很多用户都喜欢SHOW出来,这样就变成了玩了,我很难想象拿这类机器来工作,至少我还没这个胆量。而所谓的”用“速度,自然就是我们日常最基本的操作速度,自然加上少量的”优化“来降低那些无用的操作来提升平均磁盘能力也是必要的。SSD是个新事物,SSD是个无底洞,SSD的速度可以标的老高,只要堆(钱),你要多少速度就可以给你多少速度。但是这些都是量变,我们从机械盘到SSD已经有了质变了,这些量变又有啥意义哪?而且不管如何折腾,有一个速度是提不上去的,厂商也不会告诉你。哪个速度?随机读取QD1速度,这个速度是SSD速度的关键。用CDM做测试的朋友会发觉,不管啥SSD,4KB读取的速度永远在1xMB~3xMB/s之间徘徊,你永远见不到4xMB/s以上,这是硬性限制(缓存内存不算啊)。啥东西都要讲道理,数据也是,如果哪天你看到NAND这个数据变成1XXMB/s了,大哥,你看到火星来的产品了。NAND是不可能有这个速度的。为啥?因为NAND的读取延迟摆在那里,同一时间的请求数是固定的,相对的SLC会比MLC高点而已。堆出来的高端产品,数据很好看,厂商可以说几十万,几百万的IOPS,但是这些IOPS都是在某些条件下达成的,而且绝对不可能是QD1下。一样的,如果是内存,当前4KB的QD1要到2xxxMB/s不可能,大部分都在1000MB/s以下,因为内存的延迟就是那样,不管你再如何快,这是当前工艺的物理限制。我们日常操作会用到多少QD?这个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平均不会超过4,大部分都在1和2之间。而厂商给出的数据大部分是QD32或者64的,不用到数据库服务器等请求多的应用,你这辈子用不到,你喜欢为你用不到的性能买单吗?起先,那些PCIE接口的SSD都是为企业级服务器设计的,这样堆出来的性能自然没错,而且用的是正确的地方,而如今,随着OCZ, Supertalent, Photofast 那些厂商推出PCIE接口的SSD,然后标称值都老高的数据来吸引用户,这些做法我感觉是非常”忽悠人“的,因为用户根本"用不到"这些性能,而会冲着这些高指标去买单。(我这里说的”用不到“不是指你不需要,而是你不可能用到这性能,因为要达到这个性能需要有很多条件,但是厂商会标up to XXXMB/s甚至XXXXMB/s来忽悠你,产品可以达到这个速度不代表在你的平台和应用上会有这个速度)。

4 (原文件名:1010250804976963e2f556ab69.jpg)

ramdisk

5 (原文件名:1010250804b9c4bd3b24ba9033.jpg)

OCZ Vertex 2 100GB

6 (原文件名:1010250804ccbd9a0a87647017.jpg)

WD VelociRaptor 600GB

持续速度很不错,一到随机就悲剧了,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寻道加潜伏期上去了(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磁头都没在要的数据上)
这个问题很难准确的回答,电子产品看RP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告诉你,SSD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你们可能会不相信,是的,1976年就有了。技术在进步,耐久度却越来越烂,为啥?因为越来越小,越来越精密,越来越便宜。一个产品从军用,工业用到企业用再沦为民用后,产品本身的定位已经发生质变,可以想象我们手上的SSD和军用产品的SSD是完全不同的。 军用产品不讲究绝对的高性能,而讲究高耐久/稳定/恶劣环境,价格也不是考虑范围。到了工业用的要的就剩下适合恶劣环境,企业用的只要高性能/稳定/耐久了,到了我们手里。。。啥都不要了,只要高性能和便宜就成,难道不是吗?MLC的出现不正是为了弥补SLC在价格上的弱势吗?要是人人用得起SLC,还要MLC做啥哪?容量不够我堆就成了。

从SSD的初衷来看,耐久度和寿命肯定是高过传统机械盘的,但是实际受到影响的地方太多了,可以想象,即使我有一块0.001%故障率的盘,但是我用100多个盘组成了个RAID 0阵列,那么这个故障率就会明显提高,甚至不如故障率0.1%的单盘了吧。SSD是由N个Die组成的,每个Die都有可能会坏,很多Die出厂内部就有坏块,所以SSD主控要有坏块管理机制。即使1个Die的故障率低,但是盘一多故障率也是很可观的。选择主控ECC能力强还是很必要的,当然颗粒也不能太烂。(价格啊。。) SandForce就是最好的例子,服务器上采用SF1500主控加SLC颗粒,性能霸道稳定性强,不然IBM服务器也不会采用SandForce了,名气出来了,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SF1200加上34nm MLC颗粒了(为了体现单GB的性价比,不惜把固件OP从28%改到13%,50G变60,100变120G),虽然价格便宜了,但是这个耐久度缩水也很严重啊。目前看来民用产品唯独Intel的耐久度指标标的比较科学,80G/160G G2至少有7.5~15TB的4KB随机写入耐久度,希望今后别的厂家也跟进的好。
1.南桥/平台纠结帝:

Intel:ICH8R,9R,10R南桥性能和兼容性普遍最好,有了它别无所求。

Intel: PCH南桥性能不如独立的Intel南桥,并不是性能不行,而是Intel在PCH上加入了太多节能技术,默认是开启的,要做很多设置才能禁用,问题出在不同厂商的Bios调节地方还不同,不是都适用,反证就是要在性能和节能上找出平衡点,折腾。

AMD:SB850优化完和ICH8R,9R,10R互有胜负。

AMD:SB7xx和之前的性能是偏低的,但绝对没有测试软件表现的那么明显。

NV:早期SSD王者平台,目前来看就是悲剧。Nv当初的磁盘部门出逃的 Radoslav Danilak 现在就是SandForce的CTO,而且据我所知,压缩/解压这个SandForce算法"核心"概念就是来自他的想法。(只不过那时候是想用在机械盘上的)
SIS,VIA:不提也罢,你们啥时候见过他们磁盘性能好的?

Marvell 912x支持SATA 6Gbps的主要是延迟偏高,如果非SATA 6G的SSD就不要接上面,得不偿失。

在SATA 6Gbps的接口上用非SATA 6Gbps的SSD是不明智的。如果是SB850,建议关闭SATA 6Gbps模式。

总的来说:换南桥/平台,主要是为了解决兼容问题或者支持Trim等技术让SSD用起来更方便和高效。如果纯粹为了那些测试数值的提高我觉得没啥意义。

2.SSD价格”纠结帝“

实话实说拿SSD和机械硬盘比本来就没有性价比之说,贪便宜买”罪“受的用户不少了,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08年第一批JMF602受害者,还买了2个64G的,以为捡到宝了。作为”过来人“我奉劝一句,买前多做"功课"没错,别和价格对着干,认真做完"功课"认真"复习"后,别太纠结价格。如果是靠平日里省吃俭用扣下来的朋友,不要去考虑SSD,那个不适合你,就像很多女孩子为了买名牌不惜出卖色相一样(小日本很多)。这东西现在还在发展阶段,价格确实比较难以接受,不到这个消费层次的应该做到"眼不看为净"。

3.SSD主控”纠结帝“

06年民用市场开始看到SSD了,到了如今也快4年了,主控发展了1代接1代,说穿了就是在一个个解决问题,新主控自然会吸取教训,不过同代主控强的就那么几个,别太纠结了,买了啥都不后悔(别买垃圾就成,要做功课)。牌子说穿了就是个贴纸,买保修方便的就成。买个OCZ还准备空运到美国去保修吗?不如买个国产品牌玩玩算了。(这只是打个比方,OCZ的人别砍我,我也买过很多OCZ,包括JMF602)。当前形势下,Intel和SandForce是比较好的选择,美光C300那种适合发烧友,barefoot适合数据拷贝党。

4.SSD容量"纠结帝”

很多人说SSD容量太小,其实我个人用下来,装个Win7,装些大软件,基本去掉30G之内,再放2~3个游戏控制在50~60G还是很轻松的。买块80~100G的SSD就足够了,别和我说你把游戏安装包放SSD里,给SSD预留些容量是比较好的“养生”术,SSD性能会受到可用容量的多少而变化,买128G用100G是非常好的“习惯”,不用的那部分别分区,性能恢复会明显快很多。

5.SSD耐久“纠结帝”

每次谈到SSD就说耐久度如何如何,开个BT,电驴就会立马坏一样,这类人一般是没真正用过,或者就是卖机械盘的,人云亦云。只要你买的不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厂商保修期内随便你如何折腾都不会挂的,很多SSD挂掉是刷固件,或者乱搞折腾坏的,80% RMA的都是如此。当然毕竟是花了大价钱请回家的,保养还是要做的,如果你喜欢ramdisk放临时文件,转移temp等优化策略,都是不错的。但是既然电脑是用的,别太纠结这些,该如何就如何,不然赚钱那么辛苦,花大钱买回来个“神仙姐姐”供着你很开心吗?要"怜香惜玉"的话先可怜下自己吧。

6.数据安全“纠结帝”

“哇,我SSD上的数据都没了,要命了啊。。。"这点上我不得不说,拿SSD组RAID 1的还真没见过,而且现在SSD支持Trim,老实说在上面放重要数据确实不太“安全”,不过这一切还是都要怪你自己,备份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就算是机械盘你就能不备份了?真正重要的数据有多少?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对我最重要的就是那些私人文件,比如照片,文档等,别的如电影,音乐老实说没了我还能再搞到,天无绝人之路么。至于这些照片,文档对你那么重要,你都不备份,丢了怪谁哪?这些东西又会有多少容量?这点来说"习惯"更重要,别老怪“别人”,想想自己吧。

网友A:
COOL !

看完这文章,我就退烧了,不再追求最高速度的SSD,安心使用我目前的INTEL SSD了。

楼主:
老大最近烧的不轻啊,呵呵,没想到这么快有裤子穿了,谢谢阿莫了~

网友:
我不打算说 SSD 容不容易坏之类的,因为影响这个的地方太多了

不过 SSD 坏了的话,因为各种主控的算法都不一致而且都不公开,再加上芯片拆卸的复杂度等等,会导致非常难数据恢复

而机械硬盘只要别坏到主轴停转才知道,一般坏一两道的时候注意及时处理,总能比较容易的恢复绝大部分数据

网友:
居然把莫老大说退烧了……不过话说回来最近想入个准系统的笔记本,纠结于要不要额外加个ssd.这个正处于降价中呢

网友:
话说Intel SSD在同行业中算是好的了,去年买了块80G G2,到现在倒腾了3TB数据,还没发现什么毛病,今年6月份买滴120G G2就出问题了,经常在启动时卡死,上个月竟然在装系统的时候卡死了,系统都不能装了,郁闷,致电intel 售后,给了换了个新的120 G3,不过还是发现有问题,在intel SSD专用的维护软件上看到那个“降档使用次数”老高,于是致电Intel 客服,他们竟然也搞不懂是啥问题,只说坏了就拿过来换新滴(售后服务还真不错,赞一下),于是上网搜索发现120G这个型号却是容易出现问题,不知道啥原因,所以建议各位购买intel SSD时尽量不要选择120G这个型号滴,资料也要多做备份,看来固态硬盘还是不太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话说intel ssd在同行业中算是好的了,去年买了块80g g2,到现在倒腾了3tb数据,还没发现什么毛病,今年6月份买滴120g g2就出问题了,经常在启动时卡死,上个月竟然在装系统的时候卡死了,系统都不能装了,郁闷,致电intel 售后,给了换了个新的120 g3,不过还是发现有问题,在intel ssd专用的维护软件上看到那个“降档使用次数”老高,于是致电intel 客服,他们竟然也搞不懂是啥问题,只说坏了就拿过来换新滴(售后服务还真不错,赞一下),于是上网搜索发现120g这个型号却是容易出现问题,不知道啥原因,所以建议各位购买intel ssd时尽量不要选择120g这个型号滴,资料也要多做备份,看来固态硬盘还是不太可靠。

硬盘这种东西,一旦坏了,售后再好,数据该丢也还是丢了

而且笔记本往往没有做硬盘冗余的地方,所以除非笔记本上的数据根本不重要或者有完整的备份策略,否则还是慎用SSD

网友:
SSD目前的寿命确实是问题

网友:
也准备入一部准系统本本

网友:
看到文章里说的 JMF602,我帮客户换下来坏的的SSD硬盘,是这个主控,Flash没坏,我做U盘去了。

网友:
ssd现在还不够可靠,掉firmware是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买大内存做RAMDISK的效果如何?有用过的说说看

网友:
读lZ的文章受益匪浅,浇水了

网友(2012-03-06):
受益匪浅

网友:
受益匪浅啊,正准备入手镁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OL !

看完这文章,我就退烧了,不再追求最高速度的SSD,安心使用我目前的INTEL SSD了。 ...

稳定是王道,在稳定的基础上追求速度,

网友:
下来很大决心依然没有完整的把帖子看完!

网友:
受益匪浅啊,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