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看电流探头测得的电流波形?

楼主(2011-12-14):
请教怎么看电流探头测得的电流波形? 网上看到的波形有峰也有谷,是交流电?  怎么估算这个电流的大小。
最好能有大侠举例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个电压,有v/A之类的换算常数.
你要是问,和真有效值万用表对应... 打开示波器的有效值就是电流有效值了.

楼主:
谢谢,已经用示波器测到了电压波形,后来在探头的datasheet上查到果然有 V/A换算常数,谢谢

网友:
将示波器调到电流输入模式,可以直接读出电流值。和看电压的波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