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USB Blaster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11-12-14):
最近工作不太忙,准备了解一下FPGA和CPLD,山寨一个魏坤同学的示波器。看了cznlpy SOPC创业联盟大大的帖子,下载了资料准备自己弄个USB Blaster下载线,对硬件比较熟悉问题不大,软件就不知道水深水浅了。看帖子知道这个东西焊好以后FT245和EPM3064里面肯定要装东西的,FT245好理解,帖子上有个烧写工具,现在有个现实的小白问题,就是EPM3064怎么写?请知道的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有现成的代码,quartus 7.2编译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
借鸡下蛋,做个并口的或者借个用一下

网友:
恩恩 楼上正解 我前几天刚做好一个

网友:
我也借鸡下个蛋,借着帖子问个问题。我自制的xilinx usb下载线,可以正常检测到电缆,可以检测到器件(使用init chain命令),但是一getid就会出错,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各位!

网友:
EPM3064 是cpld,也要用下载器,比如usb blaster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准备做一个并口的下载线,在公司的电脑上给EPM3064编程。已经找好电路图画好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