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数据发送必须以字符方式发送吗?请教诸位高手!斗胆邀请苹果猫进来说说。

楼主(2011-12-14):
用的是华为GTM900c模块,用AT%IPSEND="数据",发送数据。
数据是采集车子的工控数据。
比如采集的值为0x48。AT%IOMODE=0,发送的时候是不是要发送字符4,字符8这两字节数据,。
或者采用AT%IOMODE=1,是一字节数据‘H’的ASCII码。
那要是数据刚好是回车和双引号的ASCII码呢?
求解决方案?

网友:
解决方案就是AT%IOMODE=1,1,1

发送任何字符,都需要将两位HEX变成字符来传,比如发送0x48这个值,就要发送"48"这个字符串

这样任何数据,都只要1234567890ABCDEF这15个字符来表示,避免了字符转义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方案就是at%iomode=1,1,1
发送任何字符,都需要将两位hex变成字符来传,比如发送0x48这个值,就要发送"48"这个字符串
这样任何数据,都只要1234567890abcdef这15个字符来表示,避免了字符转义冲突。
最后这一句,是不是有问题,"(双引号的)ASCII码是0x22.
我要发送数据0x22,岂不是什么都发不出去?

网友:
双引号就发“22”这个字符串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苹果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