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CIE转local bus的桥线片,非BGA封装!

楼主(2011-12-14):
同题,谢谢路过的朋友!~

网友:
非BGA的比较少见。
常用的是PEX8311,资料丰富。虽然是BGA的,不过算是密度比较低的BGA。

QFP的也有,
武汉沁恒的CH367,CH368。
CH367,LQFP-64,功能稍弱,很多功能不支持。
CH368,LQFP-100,看简介功能还可以。

网友:
CH367
● 基于PCIE 总线提供8 位主动并行总线。
● 支持I/O 读写,自动分配I/O 基址,支持长度达232 字节的I/O 端口。
● 读写脉冲的宽度从30nS 到450nS 可选,存取速度可达每秒1MB。
● 支持电平中断或者边沿中断请求输入,支持中断共享。
● 支持闪存扩展ROM 无硬盘引导,可以提供扩展ROM 应用的子程序库BRM。
● 提供高速的3 线或者4 线SPI 串行主机接口。
● 提供两线串行主机接口,可以挂接类似24C0X 的串口EEPROM 器件用于存储非易失数据。
● 可以在EEPROM器件中设定PCIE板卡的设备标识(Vendor ID,Device ID,Class Code 等)。
● 内置2uS 至8mS 的硬件计时单元,用于软件运行过程中作为延时参考。
● 驱动程序支持Windows 98/ME/NT4.0/2000/XP/Vista以及Linux,通过DLL提供应用层API。
● 3.3V 电源电压,I/O 引脚支持5V 耐压,支持低功耗睡眠模式。
● 支持PCMCIA 之ExpressCard 笔记本插卡。
● LQFP-64 无铅封装,兼容RoHS。

网友:
CH368 是一个连接PCI-Express 总线的通用接口芯片,支持I/O 端口映射、存储器映射、扩展ROM 以及中断。CH368 将高速PCIE 总线转换为简便易用的类似于ISA 总线的32 位或者8 位主动并行接口,用于制作低成本的基于PCIE 总线的计算机板卡,以及将原先基于ISA 总线或者PCI 总线的板卡升级到PCIE总线上。PCIE总线与其它主流总线相比,速度更快,实时性更好,可控性更佳,所以CH368 适用于高速实时的I/O 控制卡、通讯接口卡、数据采集卡等。

● 基于PCIE 总线提供8 位或者32 位主动并行总线。
● 提供32 位被动并行接口,可以挂接到其它CPU 或者单片机MCU 总线,支持BusMaster/DMA。
● 支持I/O 读写,自动分配I/O 基址,支持长度达232 字节的I/O 端口。
● 支持存储器读写和Memory 预取,直接映射支持容量为32KB 的存储器SRAM。
● 读写脉冲的宽度从30nS 到450nS 可选,32 位存储器突发块存取的速度可达每秒50MB。
● 支持电平中断或者边沿中断请求输入,支持中断共享。
● 支持闪存扩展ROM 无硬盘引导,可以提供扩展ROM 应用的子程序库BRM。
● 提供高速的3 线或者4 线SPI 串行主机接口。
● 提供两线串行主机接口,可以挂接类似24C0X 的串口EEPROM 器件用于存储非易失数据。
● 可以在EEPROM 器件中设定PCIE板卡的设备标识(Vendor ID,Device ID,Class Code 等)。
● 内置2uS 至8mS 的硬件计时单元,用于软件运行过程中作为延时参考。
● 驱动程序支持Windows 98/ME/NT4.0/2000/XP/Vista以及Linux,通过DLL提供应用层API。
● 3.3V 电源电压,I/O 引脚支持5V 耐压,支持低功耗睡眠模式。
● LQFP-100 无铅封装,兼容RoHS。

楼主:
谢谢,health。

路过的朋友还有其他的推荐么?

楼主:
顶起来,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