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SO Spring 2011测量一个8M的晶振时的频率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1-12-14):
OURDSO Spring 2011加刚买的P6100 100M探头 测单片机的8M晶振 当水平扫速设到1us,500ns  200ns 100ns时测得的频率是8M,但扫速超过1us时 测量的频率就不准了。比如: 2us时测得4.5M  5us时就是2M了  这是bug吗?

网友:
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屏幕是八个格子的话 以时基1us为例 刚好可以显示一个周期的波形 但是在放大时基 没无法正常显示一个周期的波形了 理论上也无法测量周期了 虽然正常情况下DSO应该不是这么计算频率的 DPO这类的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不是bug,这是混叠效应,因为1us时的采样率为25M,大于16M,而2us的采样率为12.5M,小于16M,所以扫速大于2us就会产生混叠,就出现了你看到的结果

网友:
难道这么高的频率下,闸门还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