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用1:100的探头看220v市电吗?我希望看,通过光耦进行了PWM调整的市电波形。(感谢i55

楼主(2011-12-14):
请问能用1:100的探头看220v市电吗?我希望看,通过光耦进行了PWM调整的市电波形。

网友:
把示波器电源线中间接地那个腿掐掉可以看,注意安全,示波器带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接上地线又不行?

网友:
那个地线是跟探头地线夹直连的,如果不掐掉,你把地线夹夹到220V上面必然放炮。

网友:
坏不坏还没试过,一般我们公司的示波器电源地线都被拔了,如果是泰克的示波器1:10的就可以看,如果是安捷伦的就要1: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