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或者大家觉得 E3630A 的数控版本有没有开发的意义?

楼主(2011-12-14):
今天下午在群里和春风说起实验电源,说到做运放的实验需要一个正负可调的电源,这个安捷伦有现成的产品 E3630A,当然不便宜(5k),国产电源又信不过,有时候需要模拟这边纹波和噪声比较低,比如隔壁 jj 捣鼓的基准 :) 所以想问下春风和大家,像 E3630A 这样的实验电源有没有开发的意义?数控之后当然更好啦。

E3630A:

我现在的代用品,估计也就是 3630A 的前期板本 6236B:

另外转一段下午群里和春风讨论的话:

6236 或 3630 也只是能凑合用,或者说大多数情况还是够用的,不过我理想的实验电源应该该是这样的,CH 1:0-6V/0-20V;CH2:+/-80V
并且 CH1 和 CH2 的 Comm 可以断开,或在内部连接起来

网友:
抢到一楼!哈哈!
个人觉得正负电源还是有必要的,最好是两路独立的电源,地在外面,可串联使用!

网友:
这个电源说实话我也喜欢,不过喜欢归喜欢,现在是做产品了,不符合国情,这个电源可能在米国就是电子工程师必备的普通电源,但是在我国这个是奢侈品,连大部分公司都用不起这电源,更不用说一般工程师买来自己用了,现在我们做这个电源参数接近也不是特别难的,毕竟也是N年前的东西了,虽然有些性能依然是很难超越,但是造价太高,如果都像安捷伦那样来做,我们得赔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现在我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实用可靠性能远远超过山寨的,争取赶上台湾的,才容易大众化。
其实据我所知搂主是高精度方面非常厉害的,对电压电阻基准都有深入研究,完全就是个很天真很狂热的电子爱好者,但是回到你的现实生活,搂主还是个阴狠的商人啊,不然在我国天真的埋头做事充其量也就混个李一男一样的下场。
庄子所谓的外化而内不化,我暂时从大众化的开始,做久了,自己也精了,也积累了信誉,就是做真正骚包电源的时候了,呵呵。

网友:
干脆直接研究自适应组网吧,一主多从联动,可以几个不同电压电流的组合使用,足够灵活。
或者学Agilent N6700B那样做一个主控机架然后模块式插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干脆直接研究自适应组网吧,一主多从联动,可以几个不同电压电流的组合使用,足够灵活。
或者学agilent n6700b那样做一个主控机架然后模块式插拔。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大跃进时的超英赶美思路啊

网友:
多机联动主要是软件问题了,机架插拔式难度是比较高。

网友:
顶正负电源,已经考虑很久了,原理图也构思好了,就是迟迟没有动工,木有时间,也没有设备啊

楼主:
春风多虑了,就是一般的可调正负电源而已,我是觉得这个对于运放类模拟电路实验比较实用,经常需要对称或偶尔不对称的正负电源,而且这一组正负电源是共 Comm 的调整方式以获得最好质量 --- 其实也就是一个 317+337 差不多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数字电路需要的 5V/3.3V 什么的,说实话要求其实是不高的阿,只是安捷伦卖得特别贵而已  ̄◇ ̄

难道 E3630A,甚至更老的 6236B 有什么特别卓越的性能是一般国产电源真没有的,或者实现会导致造价太高?

另外在掏包上找了一下,国产廉价电源还真的找不到这样的,究竟是市场不需要还是(共 Comm 的串联调整方式)正负电源有特别难度的地方?日系倒是有一些比如这个,但是没有数字电路用的 0-6V,不知道咋想的?

楼主:
其实就是这个 3631 电压扩展一下的版本,3631 几乎是完全符合我预想的,一组模拟正负 25V 共 Comm,一组数字,不共 Comm,但需要时可以自己把模拟和数字的 Comm 接起来,或者 --- 在有光耦隔离的电路中不连接它们。而且,是数控的。

然后把电压范围再扩开一点就可以了,这个是太小众还是实现难度确实较大,成本较高?

另外看了一下普源有一款一样的,但是界面更强大,售价却只有 3k 多 --- 当然比廉价国产电源的售价来说还是高了不少。如果对这个进行精简,能否实现 <1k 的售价(这成本得多少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