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做的LVDS串并转换

楼主(2011-12-14):
48位双通道LVDS输入串转并,再并转串LVDS源格式输出。
  诡异了,图像信号源一定要有大量的蓝色分量才能正确分离出HSYNC和VSYNC,纯红和纯绿输出的图像直接就偏掉了……当然就算是全白,图像的横向撕裂情况仍然比较严重。
  跟据时序图,中间4位的OB和EB跟DE,HSYNC,VSYNC串在一路里。。。也就是4位BLUE要全部为高,液晶里面那两颗TI SN75LVDS82才能读出正确三个同步信号。
  TERMINATION的约束全部OK,时钟也是根据参考设计来做的。

  真是奇怪啊

网友:
LVDS 是不是要用4B/5B  8B/10B的编码。
连续超过4位的 高或低 是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
LVDS 是不是要用4B/5B  8B/10B的编码。
连续超过4位的 高或低 是不是...